[硬件设计] AR8035发烫厉害,求助

楼主(2018-09-08):
TI的AM437X连千兆AR8035,网线一插芯片就发烫,最高到60多度。各位大侠看看,附件是接线图。

楼主: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AR8031用了很久了,没有任何问题。
AR8035是8031的阉割光纤接口版本,同样不会有任何问题。
发热一般是电源不对,要不就是网络差分对没设计好。

网友B(2019-09-19):
首先量一下芯片自己生成的2.5V电压是多少,如果明显高于这个值的话,查一下哪个4.7uH的功率电感的值是不是不对或者差得太大

我之前一块板子遇到过这个现象,检查发现哪个电感得磁芯被磕掉了一块,换一个好的问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