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调频与调幅的差异

楼主:
调频与调幅的差异

调频与调幅的比较

“调相的同时,频率一定会变化,但是调频的时候相位不一定变化。”的提法不对。调频和调相都是角度调制,所以调频时相位一定变化的。

调频也可以做到频带很窄的,即所谓窄带调频。 窄带调频的带宽跟调幅差不多。

调幅:调制信号使载波的幅度随之变化;而调频:是使频率或相位随之变化。发——调频,收——调幅:在特定的条件下应该可以接收到,只是检波效率不一定高。比如:接收机(调幅)的回路对调频信号来讲处在斜率检波(参见有关无线电资料)状态时,就可以低效率的接收到调频信号。

调频和调相不同,调相的同时,频率一定会变化,但是调频的时候相位不一定变化。

1. 调频比调幅抗干扰能力强

外来的各种干扰、加工业和天电干扰等,对已调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产生寄生调幅,形成噪声。调频制可以用限幅的方法,消除干扰所引起的寄生调幅。而调幅制中已调幅信号的幅度是变化的,因而不能采用限幅,也就很难消除外来的干扰。

另外,信号的信噪比愈大,抗干扰能力就愈强。而解调后获得的信号的信噪比与调制系数有关,调制系数越大,信噪比越大。由于调频系数远大于调幅系数,因此,调频波信噪比高,调频广播中干扰噪声小。

2.调频波比调幅波频带宽

频带宽度与调制系数有关,即:调制系数大,频带宽。调频中常取调频系数大于1,而调幅系数是小于1的,所以,调频波的频带宽度比调幅波的频带宽度大得多。

3.调频制功率利用率大于调幅制

发射总功率中,边频功率为传送调制信号的有效功率,而边频功率与调制系数有关,调制系数大,边频功率大。由于调频系数mf大于调幅系数ma,所以,调频制的功率利用率比调幅制高。

楼主(2018-09-09):


网友A(2018-11-26):
调幅就是调高矮,有单极性(AM)及双极性(DSB)两种,调频是改变快慢,还有调相,调相搞的是「位置」,不影响高矮快慢。

网友B:
这个动图不不错,赞一个,用什么做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图不不错,赞一个,用什么做的呢?

两个线上工具,先用 desmos,然后用手机自带的录屏功能,再用 ezgif 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调幅就是调高矮,有单极性(AM)及双极性(DSB)两种,调频是改变快慢,还有调相,调相搞的是「位置」, ...

在调幅与调频两个图中,可以发现同样的结果,就是反相,
实际上,调频是不会像这动图那样,以 0Hz 为中心的,而且,这中心频率很高很高,远高于调幅用的频率,因为要兼顾调制深度(频偏量)及调谐槽路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