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518单片机如何配置才能输出24路的PWM

楼主(2018-09-09):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新唐M0518单片机如何配置才能输出24路的PWM?

网友A:
脉宽调变 (PWM)

- 内建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24路PWM
  或4组互补配对PWM

网友A:
NuTool-PinConfigure_V1.13.0001
下载这个管脚配置工具,然后全部配置成PWM就行了。

网友A:
配置好端口,然后配置PWM发生器。

网友B:
可以先看看这个芯片的BSP的例子,怎么设置PWM,然后按照楼上的说法,用那个工具配置一下,看看怎么把所有IO都是设置成PWM。

网友C:
以前也见有人问怎么设置24路。

网友D:
对输出的PWM有要求没?好像频率要一致,占空比可以自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输出的PWM有要求没?好像频率要一致,占空比可以自由调整

是的,频率一致,占空比可以自由调整。

楼主:
我现在已经做出来了23路PWM,但最后一路有问题不能输出,芯片管脚软件提示“Undefined setting in Multi-Function register for this pin”,我用例程的烧录进去也是这样,应该不是编写代码的问题,可能是管脚配置的问题,请问大侠可以在哪里配置?

网友E:
控制所有PWM輸出的代碼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2 $
* $Date: 14/12/25 10:24a $
* @brief    Change duty cycle and period of output waveform by BPWM Double Buffer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8.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
* @brief       BPWM0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ISR to handle BPWM0 interrupt event
*/
void BPWM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toggle = 0;

     // Update BPWM0 channel 0 period and duty
     if(toggle == 0)
     {
         BPWM_SET_CNR(BPWM0, 0, 99);
         BPWM_SET_CMR(BPWM0, 0, 39);
     }
     else
     {
         BPWM_SET_CNR(BPWM0, 0, 399);
         BPWM_SET_CMR(BPWM0, 0, 199);
     }
     toggle ^= 1;
     // Clear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flag
     BPWM_ClearPeriodIntFlag(BPWM0,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BPWM0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BPWM1_MODULE);

     /* Select B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3_PWM0_S_PLL, 0);
                 CLK_SetModuleClock(PWM1_MODULE, CLK_CLKSEL3_PWM1_S_PLL, 0);
                 CLK_Set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CLKSEL3_BPWM0_S_PLL, 0);
                 CLK_SetModuleClock(BPWM1_MODULE, CLK_CLKSEL3_BPWM1_S_PLL, 0);

     /* Reset BPWM0 */
     SYS_ResetModule(PWM0_RST);
                 SYS_ResetModule(PWM1_RST);
                 SYS_ResetModule(BPWM0_RST);
                 SYS_ResetModule(BPWM1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if  1
     /* Set GPA.12/13/14/15/0/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0 Channel 0 ~ channel 5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 | SYS_GPA_MFP_PA13_Msk | SYS_GPA_MFP_PA14_Msk | SYS_GPA_MFP_PA15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PWM0_CH0 | SYS_GPA_MFP_PA13_PWM0_CH1 | SYS_GPA_MFP_PA14_PWM0_CH2 | SYS_GPA_MFP_PA15_PWM0_CH3);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0_Msk | SYS_ALT_MFP3_PA1_Msk);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12_Msk | SYS_ALT_MFP4_PA13_Msk );
                                 /* Set GPA.2/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0 ~ channel 1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2_Msk | SYS_GPA_MFP_PA3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2_PWM1_CH0 | SYS_GPA_MFP_PA3_PWM1_CH1);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2_Msk | SYS_ALT_MFP3_PA3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2_PWM1_CH0 | SYS_ALT_MFP3_PA3_PWM1_CH1);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2_Msk | SYS_ALT_MFP4_PA3_Msk);

                 /* Set GPA.1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3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1_Msk|SYS_GPA_MFP_PA10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1_PWM1_CH3|SYS_GPA_MFP_PA10_PWM1_CH2;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11_Msk|SYS_ALT_MFP3_PA10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11_PWM1_CH3|SYS_ALT_MFP3_PA10_PWM1_CH2;

                                 /* Set GPF.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4 to output IrDA code*/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4_Msk);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4_PWM1_CH4);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F4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F4_PWM1_CH4);

                         /* Set GPF.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5 to drive Head LED*/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5_Msk);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5_PWM1_CH5);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F5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F5_PWM1_CH5);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1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11_PWM0_CH4);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B11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B11_PWM0_CH4);

                                         SYS->GPE_MFP &= ~(SYS_GPE_MFP_PE5_Msk);
                 SYS->GPE_MFP |= (SYS_GPE_MFP_PE5_PWM0_CH5);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E5_Msk);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E5_PWM0_CH5);

                 /* Set GPC.0/1/2/3 and GPD.15/1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BPWM0 Channel 0 ~ channel 5 */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Msk | SYS_GPC_MFP_PC1_Msk | SYS_GPC_MFP_PC2_Msk | SYS_GPC_MFP_PC3_Msk);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BPWM0_CH0 | SYS_GPC_MFP_PC1_BPWM0_CH1 | SYS_GPC_MFP_PC2_BPWM0_CH2 | SYS_GPC_MFP_PC3_BPWM0_CH3);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5_Msk | SYS_GPD_MFP_PD14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5_BPWM0_CH4 | SYS_GPD_MFP_PD14_BPWM0_CH5);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C0_Msk | SYS_ALT_MFP3_PC1_Msk | SYS_ALT_MFP3_PC2_Msk | SYS_ALT_MFP3_PC3_Msk | SYS_ALT_MFP3_PD15_Msk | SYS_ALT_MFP3_PD14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C0_BPWM0_CH0 | SYS_ALT_MFP3_PC1_BPWM0_CH1 | SYS_ALT_MFP3_PC2_BPWM0_CH2 | SYS_ALT_MFP3_PC3_BPWM0_CH3 | SYS_ALT_MFP3_PD15_BPWM0_CH4 | SYS_ALT_MFP3_PD14_BPWM0_CH5);

                 /* Set GPB.8/12, GPD.7/6 and GPF.0/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BPWM1 Channel 0 ~ channel 5 */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7_Msk | SYS_GPD_MFP_PD6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7_BPWM1_CH0 | SYS_GPD_MFP_PD6_BPWM1_CH1);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8_Msk | SYS_GPB_MFP_PB12_Msk|SYS_GPB_MFP_PB15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8_BPWM1_CH2 | SYS_GPB_MFP_PB12_BPWM1_CH3|SYS_GPB_MFP_PB15_BPWM1_CH5);
                         SYS->ALT_MFP2 |=SYS_ALT_MFP2_PB15_BPWM1_CH5;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8_Msk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8_BPWM1_CH4 );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D7_Msk | SYS_ALT_MFP3_PD6_Msk | SYS_ALT_MFP3_PB8_Msk | SYS_ALT_MFP3_PB12_Msk | SYS_ALT_MFP3_PF8_Msk | SYS_ALT_MFP3_PB15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D7_BPWM1_CH0 | SYS_ALT_MFP3_PD6_BPWM1_CH1 | SYS_ALT_MFP3_PB8_BPWM1_CH2 | SYS_ALT_MFP3_PB12_BPWM1_CH3 | SYS_ALT_MFP3_PF8_BPWM1_CH4|SYS_ALT_MFP3_PB15_BPWM1_CH5);
                 #endif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PWM01_Init(void)
{

           /* Set PWM0/1 channel 0/2/4 as independent mode and down count type */
     PWM0->CTL1 = 0x0111;
                 PWM1->CTL1 = 0x0111;
           /* Set BPWM0/1 all 6 channels as down count type */
     BPWM0->CTL1 = 0x01;
                 BPWM1->CTL1 = 0x01;

                 /* Enable all PWM0/1 channels output */
     PWM_EnableOutput(PWM0, 0x3F);
          PWM_EnableOutput(PWM1, 0x3F);
                 /* Enable all BPWM0/1 channels output */
     BPWM_EnableOutput(BPWM0, 0x3F);
           BPWM_EnableOutput(BPWM1, 0x3F);

}

unsigned int i,j,cnt;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i=i+2;
                         j=j-2;
     }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1)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1);
         i=i+1;
                         cnt=cnt+1;
                         if(cnt==8)
                                 cnt=0;
//        j=j-2;
     }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2)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2);
         i=i+1;
//        j=j-2;
     }
}

int updatedmode;
#define BLUE 0X1
#define RED  0x2
#define GREEN 0x3
#define YELLOW 0x04//green + red
#define PINK 0X05 //red + blue
#define CYAN 0x06 //green + blue
#define WHITE 0X07 //red+green_blue
#define NONE 0X00
int color_array_init[8][3]={//blue, red, green
{  0,                0,                0}, //none
{100,                0,                0}, //BLUE
{         0,        100,                0}, //RED
{         0,                0,        100}, //GREEN
{         0,        100,        100}, //YELLOW=red + green
{100,        100,                0}, //PINK
{100,                0,        100}, //CYAN
{100,        100,        100}  //WHITE
};

int color_array[8][3];

int r,g,b;

void color_table_adj(unsigned int color,int duty)
{
         if (color==BLUE)
         {
         color_array[BLUE][0]=duty;
         color_array[BLUE][1]=0;
   color_array[BLUE][2]=0;
         }

         if (color==RED)
         {
         color_array[RED][0]=0;
         color_array[RED][1]=duty;
   color_array[RED][2]=0;
         }

         if (color==GREEN)
         {
         color_array[GREEN][0]=0;
         color_array[GREEN][1]=0;
   color_array[GREEN][2]=duty;
         }

         if (color==YELLOW)
         {
         color_array[YELLOW][0]=0;
         color_array[YELLOW][1]=duty;
   color_array[YELLOW][2]=duty;
         }

         if (color==PINK)
         {
         color_array[PINK][0]=duty;
         color_array[PINK][1]=duty;
   color_array[PINK][2]=0;
         }
         if (color==CYAN)
         {
         color_array[CYAN][0]=duty;
         color_array[CYAN][1]=0;
   color_array[CYAN][2]=duty;
         }

         if (color==WHITE)
         {
         color_array[WHITE][0]=duty;
         color_array[WHITE][1]=duty;
   color_array[WHITE][2]=duty;
         }
}

void LED1(unsigned int color)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0000, color_array[color][0]);//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1,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2,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8(unsigned int color)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3, 10000, color_array[color][0]);//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4,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5,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7(unsigned int color)
{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0, 10000, color_array[0]);//B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1,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2,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6(unsigned int color)
{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3, 10000, color_array[0]);//B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4,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5,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5(unsigned int color)
{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0, 10000, color_array[color][0]);//B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1,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2,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3(unsigned int color)
{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3, 10000, color_array[color][0]);//B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4,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5,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2(unsigned int color)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0, 10000, color_array[color][0]);//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1,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2,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 LED4(unsigned int color)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3, 10000, color_array[color][0]);//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4, 10000, color_array[color][1]);//R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5, 10000, color_array[color][2]);//g COLOR
}

void(*p_function[8])(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temp;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        PA->PMD=0x55555555;
//        PB->PMD=0x55555555;
//        PC->PMD=0x55555555;
//  PD->PMD=0x55555555;
//  PE->PMD=0x55555555;
//  PF->PMD=0x55555555;

//GPIO_SetMode(PA,BIT12,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BIT13,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BIT14,GPIO_PMD_OUTPUT);
//        PA12=0;
//        PA13=0;
//        PA14=0;

         #if 1
         PWM01_Init();

          // PWM0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0000, 0);//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1, 10000, 0);//R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2, 10000, 0);//g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3,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4,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5,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0,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1,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2,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3,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4, 256000, 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5,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0,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1,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2,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3,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4,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5,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0,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1,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2,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3, 256000,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4, 256000, 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5, 256000, 0);

     /* Start all PWM0/1 counters */
     PWM_Start(PWM0, 0x3f);
                 PWM_Start(PWM1, 0x3f);
                 /* Start all BPWM0/1 counters */
     BPWM_Start(BPWM0, 0x1);
                 BPWM_Start(BPWM1, 0x1);
                 #endif

     p_function[0]= LED1;
                 p_function[1]= LED2;
                 p_function[2]= LED3;
                 p_function[3]= LED4;
                 p_function[4]= LED5;
                 p_function[5]= LED6;
                 p_function[6]= LED7;
                 p_function[7]= LED8;

                 (*p_function[0]) (BLUE);
                 (*p_function[1]) (RED);
                 (*p_function[2]) (GREEN);
                 (*p_function[3]) (WHITE);
                 (*p_function[4]) (PINK);
                 (*p_function[5]) (YELLOW);
                 (*p_function[6]) (CYAN);
                 (*p_function[7]) (BLU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6);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TIMER_Start(TIMER0);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1_S_HXT, 0);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1);
     TIMER_Enabl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TIMER_Start(TIMER1);

                                         cnt=0;
                                         i=0;
                          temp=0;

                 while(1){

                 if(i>80)
                 {
                         i=1;
                         if (updatedmode==1)
                                 updatedmode=0;
                         else
                         {
                                 updatedmode=1;
                                 j=80;
                         }
                 }
                 if(updatedmode==0)
                 {
                         color_table_adj(BLUE,i);

       (*p_function[0]) (BLUE);
                         (*p_function[1]) (BLUE);
                         (*p_function[2]) (BLUE);
                         (*p_function[3]) (BLUE);
                         (*p_function[4]) (BLUE);
                         (*p_function[5]) (BLUE);
                         (*p_function[6]) (BLUE);
                         (*p_function[7]) (BLUE);
                         (*p_function[cnt]) (PINK);
                 }
                  else
                  {
       color_table_adj(BLUE,j);
         color_table_adj(PINK,100);
                   (*p_function[0]) (BLUE);
                         (*p_function[1]) (BLUE);
                         (*p_function[2]) (BLUE);
                         (*p_function[3]) (BLUE);
                         (*p_function[4]) (BLUE);
                         (*p_function[5]) (BLUE);
                         (*p_function[6]) (BLUE);
                         (*p_function[7]) (BLUE);
                          (*p_function[cnt]) (PINK);
                  }

                 }

#if 0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CLKSEL1_TMR1_S_HXT, 0);
                 TIMER_Open(TIMER2, TIMER_PERIODIC_MODE,2);
     TIMER_EnableInt(TIMER2);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TIMER_Start(TIMER2);
                                          i=0;
                                          temp=0;
                 while(1){
                 if(i!=temp)
                 {
                 temp=i;
                 if(i==8)
                         i=0;
                 (*p_function[0]) (GREEN);
                 (*p_function[1]) (GREEN);
                 (*p_function[2]) (GREEN);
                 (*p_function[3]) (GREEN);
                 (*p_function[4]) (GREEN);
                 (*p_function[5]) (GREEN);
                 (*p_function[6]) (GREEN);
                 (*p_function[7]) (GREEN);
                 (*p_function) (BLUE);

                 }

                 }
                 #endif

                 #if 0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1_S_HXT, 0);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100);
     TIMER_Enabl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TIMER_Start(TIMER1);
                                          i=0;
                                          temp=0;
                 while(1){
                 if(i!=temp)
                 {
                 temp=i;
                 if(i==8)
                         i=0;
                 (*p_function[0]) (NONE);
                 (*p_function[1]) (NONE);
                 (*p_function[2]) (NONE);
                 (*p_function[3]) (NONE);
                 (*p_function[4]) (NONE);
                 (*p_function[5]) (NONE);
                 (*p_function[6]) (NONE);
                 (*p_function[7]) (NONE);
                 (*p_function) (BLUE);

                 }

                 }
                 #endif
                 #if 0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6);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TIMER_Start(TIMER0);
                                          i=0;

     while(1){

                 if(i>80)
                 {
                         i=1;
                         if (updatedmode==1)
                                 updatedmode=0;
                         else
                         {
                                 updatedmode=1;
                                 j=80;
                         }
                 }
                 if(updatedmode==0)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6000,i);//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3, 16000,i);//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0, 16000,i);//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3, 16000,i);//B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0, 16000, i);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3, 16000, i);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0, 16000, i);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3, 16000, i);
                 }
                  else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6000,j);//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3, 16000,j);//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0, 16000,j);//B COLOR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3, 16000,j);//B COLOR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0, 16000,j);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3, 16000, j);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0, 16000, j);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1, 3, 16000, j);
                  }

                 }
#endif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所有PWM輸出的代碼
/**************************************************************************//* ...

谢谢你的代码,我测试了,24路都有PWM输出了,但是PWM0_CH4(PA.0)和PWM0_CH5(PA.1)的输出波形不正常,不是高低电平的PWM波形。是不是配置输出有问题?

楼主:
波形如下图:

楼主:
看这里是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所有PWM輸出的代碼
/**************************************************************************//* ...

你好!我有LED项目做,可以帮我们做吗?请电话联系13697721748 车工

网友D:
单独做个工程测试那两路有问题的,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F:
真能同时输出24路PWM?

楼主:
现在可以有24路硬件PWM输出了,但还不是很懂编程原理。继续摸索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能同时输出24路PWM?

手册说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有24路硬件PWM输出了,但还不是很懂编程原理。继续摸索当中。 ...

输出正常了吗?
分享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