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d cmd error get register data error

楼主(2018-09-09):
NU126芯片  下载的时候报  有兄弟遇到过 怎么解决啊  跪谢

icd cmd error   get register data error

网友A(点评):
那么问题来了,最后究竟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数据线太长?

网友C:
百度一下,不少人说是数据线。

网友D(2019-04-21):
最后怎么搞的?线有问题?

网友E:
先试试能否擦除。

网友E:
如果根本找不到芯片那是硬件问题。

网友F: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F:
不过还有个可能是固件跟下载软件不一致

网友G:
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23-12-25):
是的,换好真铜线,粗些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