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图像处理后只能显示图像的一部分

楼主(2018-09-09):
本人在做基于DSP的数字图像处理(ccs5.5,DM6437和C6728)
处理后的图像只能显示很窄的一部分,
也就是输入和输出图像大小应该是一样的,但输出图像只有很小很小的一列
不知道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希望能够指导一二。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不行  先别处理  导出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A:
应该是你处理的过程中数据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先别处理  导出去看看是否正常

谢谢您的回复,ccs5.5自带的仿真是正确的,放在板子上跑就只能显示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处理的过程中数据乱了

谢谢您的回复,ccs5.5自带的仿真是正确的,放在板子上跑就只能显示一部分

楼主:
自己又单步执行试了试,发现进入一个box函数(用来做图像均值滤波)后,基于CCS5.5的仿真数据是正确的0~255,但在板子上跑时,很多值都会变成非常小的数10的负3次方,请高手指导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B(2019-01-0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可以加QQ1151575766,相互交流下视频处理的经验

网友C(2020-06-25):
楼主解决了没有?小白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