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频单独转差分后声音更小噪音更大了

楼主:
如图,输入端是一个耳机的一个右声道输入,然后经过一个运放把这个音频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再送到功放的差分输入端,结果发现增加这个运放电路后声音反而减小了,而且噪音也增加了,上下电的POP声也加大了,理论上讲不应该啊?

网友A(2018-09-09):
U18B电路是有问题的!
运放单电源供电,同相输入放大下同相端需要叠加直流偏置,U18A楼主都知道给VDD/2的偏置,怎么另一路就忽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8B电路是有问题的!
运放单电源供电,同相输入放大下同相端需要叠加直流偏置,U18A楼主都知道给VDD/2的偏 ...

反向端输出是-R1/R2 * Vi,由于是单电源,所以加个偏置,同向端输出是(1+R1/R2) * Vi,不需要加偏置吧?

楼主:
回king5555大神,是需要在输入级加一个对地的电阻吗?

网友B:
R898=0 ohm? 其次,你一个加偏置,一个不加偏置,得到的差分信号也不是“标准的差分”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端输出是-R1/R2 * Vi,由于是单电源,所以加个偏置,同向端输出是(1+R1/R2) * Vi,不需要加偏置吧? ...

同相输入下同相端当然要加直流偏置!
要不然一样会削掉负半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