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荷放大器

楼主(2018-09-09):
想做一个电荷放大器,用于放大压电薄膜的微弱信号,输入内阻要求1000m以上,请高手推惹一个运放,谢谢!

网友A:
IB为几个pA的运放,输入阻抗都在10^12,一般高精度的CMOS运放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B:
便宜的话就用CA3140,有钱就买LMC6001

楼主:
想要单电源供电,因为信号是直流的,有没有单电源IC能满足。

楼主:
CA3140,输入失调电压太大了,最大达到15MV,要求小于1MV

楼主:
OPA388满足要求。

楼主:
AD8655也可以

网友C:
OPA827,OPA129 ,差点的TLE2072

网友D(2019-10-14):
您好,不知道,您那边的电路测试好了吗,这边也在做一个类似的,不知道方不方便交流下,QQ:190363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