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圣HC-ICE编译后错误提示:can not found hex file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09):
第一次使用芯圣的otp单片机,现在使用其仿真工具完,在编译完之后,提示can not found hex file,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0-02-19):
hello  兄弟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
无图无真相,难以猜测。

网友C:
你是没有勾选输出hex吧。

网友D:
编译器是死的,没找到说明没有生成。你在工程目录下手动找。应该是没有.hex这个文件的。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点评):
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