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如何设置一键开关机程序

楼主(2018-09-09):
STC15W408AS这款芯片如何设置在按键长按3秒开机和关机,如从掉电模式设置,每次开机要系统复位再运行应该怎样设置处理?不使用外部硬件电路完全是程式设置的,不知有那位大神做过,望指点下.谢谢!

楼主:
没人这样使用吗?

网友A:
这还取决于硬件设计

网友B:
只要你的按键接的引脚,是可以唤醒单片机的,就可以做了。类似下面这样处理就行了,总体思路是,sleepflag为1时说明要休眠了。按键唤醒休眠后,进入正常的程序,检测3秒按键。
                //休眠处理                if (SleepFlag)
                {
                        //进入休眠(关机)前执行的初始化
                        //你的代码

                        do
                        {
                                //执行进入休眠的代码
                        } while(!(IsChargeSigValid() || IsPeopleCome()));            //唤醒条件,比如是按键

                        //退出休眠(开机或插上5V)前执行的初始化
                        SleepFlag = 0;
                        //你的代码
                 }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解答,我先尝试下,有疑问再请教各位。

网友C:
用stm8做过这种功能,我实现的思路是按键检测放到while主循环里,开定时器计算按压时间,按下后(根据时长判断是否有效)挂起系统,再按下(根据时长判断是否有效)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