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 汽车电子相关问答集

楼主(2018-09-10):
1. 问:ac诊断和dc诊断的区别是什么?哪种可靠性更高?诊断之后如何作出响应?响应速度是多少?会不会出现误诊断?出现误诊断又该如何解决?    答: AC和DC在芯片内部是两个命令,DC,主要用来诊断负载是否有S2B/S2G/OL/SL的错误类型,在没有上述错误的条件下,AC诊断,更多的作用是检测负载的阻抗对多少欧姆,确保喇叭是没有问题的。
2. 问:采用的开关器件是mosfet还是晶闸管?              答: MOSFET,在芯片内部集成了。
3. 问:TAS642X系列下有几类产品?      答: TAS6424L-Q1,模拟接口的还有TPA6404-Q1
4. 问:可以智能识别外界干扰因素吗?如噪音等          答:不能的,如果要识别外界的声音,通常需要MIC来拾音,然后采取相应的降噪算法,但是在这个系统中,目前并没有看到需要要消除环境噪声的影响。
5. 问:对于emc和emi的处理方式有哪些?   答:从系统层面来看,良好的屏蔽和接地会有很大的改善,从电路设计层面,输入的pi型滤波及参数的优化选项很重要,D类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的pf级滤波电容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从芯片层面,选择合适的开关频率,好的layout都是很重要的改善方式,具体可以参考TI的EVM的layout。
6. 问:高频能减小电感体积,但是电容呢?答:从频域的角度来讲,LC会形成二阶滤波器,电容和电感的改变会改变系统的频域参数,在频域稳定性没有稳定的情况下,另一点就是时域上的波形,电感和电容变大都会最终让输出变压的纹波变小,所以从趋势上来讲,如果电压的纹波参数的一定的,电容也可以变小一些,但是一定要保证稳定性。
7. 问:如何开关频率越高,那开关损耗怎么处理呢? 答:你关心的问题很重要,首先肯定一点,相同条件下,开关频率变高,开关损耗肯定会增加。其次,TI的产品在开关的上升沿上做了优化处理,保证芯片上升速度能够快,同时又不至于产生较大的振铃带来干扰,尽量将小开关损耗。第三,对于系统来讲,需要对热进行仿真,考虑环境温度,和芯片上产生的损耗,推算结温,确保在芯片正常的spec范围内使用。
8. 问:10%的总谐波失真,相对音频产品来说,是否失真过大?(一般都是1%吧) 答: 10%的THD,是用来评价最大输出功率的指标。确实10%的THD,失真已经很大了,在正常功率范围内,一般定义的spec是1%,甚至是1%以下。
9. 问:模拟D类放大器用的IIC接口吗?如何提高IIC抗干扰能力?   答:I2C一般是板内的芯片,而且速度不会太快,通常不会受到太强的干扰。
10. 问:AVAS可以支持几个喇叭?     答:一般1个或者2个喇叭,一个装在车头位置,一个在车尾位置。
11. 问:AVAS的控制芯片是什么?控制机理是什么?   答:一般是MCU或者是DSP,控制芯片,接受到整车的指令之后,控制芯片进行计算,产生相应的音源数据流,送给功放芯片驱动speaker。
12. 问:AVAS与汽车内电子采用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答:一般用CAN协议进行通信。
13. 问:22W和8W最大区别在哪里?    答:主要是芯片内部限流值不一样,相同的负载,输入信号幅度增加,输出幅度就会增加,输出电流就会增加,当电流到达门限值的时候,就不能继续上升了,波形开始失真,这就限制了最大输出功率。
14. 问:AVAS系统声音会随车辆速度改变吗?  答:会的,法规要求不同的速度下,各个频率的分贝是不同的。
15. 问:车内和车外都需要模拟声音吧,电动车有时启动后驾驶员会忘了是否启动,下车会忘了关引擎,所以内部的声音也很必要,但听音乐和接电话时需要关闭,实际应用场景还是会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答:您说的是对的,模拟引擎声音系统分为车内车外两种,车内是为了提示司机,车外是为了提示行人,还有电话音乐之类的,还涉及到噪音消除和回声消除,增加车内司机的体验舒适度,但是车内车外一般会做成两个产品,本视频讲解的是车外部分。
16. 问: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效率是否有较大差别?     答:效率会有一定的差别,可以参考DCDC电路来理解,class D从拓扑结构上来看,就是两个DCDC,只是输出是正弦信号,不是一个恒定的3.3V或者5V。
17. 问:数字输入和模拟输入两个哪个更有优势?TI如何保证这两个输入的一致呢?   答:数字输入,主要优势是高集成度,可以理解为把DAC集成到芯片内部了。模拟输入,相对成熟一些,可选产品数量多,价格一会相对便宜一些,对于一些系统已经有DAC集成的,不需要单独添加额外的DAC的,可以选择模拟输入的classD。
18.  问:是否有相应的行业规范了?       答: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文档,我在视频中有介绍,也给出了相关的链接,你可以去下载,视频会在一周之后,上传到TI官网。
19.  问:AVAS系统CLass D采用的芯片是否带过流保护功能? 答:芯片带过流保护功能的。
20.  问:负载诊断测试负载端电压还是电流?    答:芯片通过测量负载上的电压来判断负载当前的状态。
21.  问:为什么即要用到MCU,又要用到DSP?  答:这个是或者的关系,高端的可以用DSP,低端的MCU就可以了。不好意思,给您带来误解。
22. 问:TAS54和TAS64是不是都过了车规认证?             答:都过了AEC-Q100认证的。
23.  问:是不是频率越高可以减少更多的面积呢?           答:是的,更高的开关频率会减小功率器件的尺寸,减小系统面积,但是正如很多网友问的一样,开关频率升高,会带来损耗的增加,因此需要折中选择,TI的芯片目前在AVAS这样的功率需求下,还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问题
TI 回复
TCAN FD最高速率只支持到5M吗?
FD版本支持到5M
如果有demo提供,肯定有pcblayout提供
www.ti.com/.../TIDA-01237 可以参阅TI的参考设计
请问:TIC12400-Q1的工作温度区间是多少度?
Operating 结温为-40 到150度
TIC12400 是使用什么协议与MCU通信
SPI通信
具有 CAN FD 和唤醒输入的故障保护 CAN 收发器
TCAN1043可以支持
TCAN104x系列主要差异体现在封装尺寸上吗?
TCAN1051支持基本的CAN通讯,TCAN1042 和TCAN1051 的差别在TCAN042 支持Standby Mode,可以将待机消耗电流降到uA级。 TCAN1043在TCAN1042 的基础上增加Fault检测功能
该汽车车身控制模块是否在官网上有板可买?
TI官网会提供参考设计的相应文档
TI can芯片在散热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VSON的封装底部有散热焊盘
车规的ESD等级一般需要做到什么等级
一般Air:+-16KV  Contact: +-8V
TIC12400-Q1 支持 2 种工作模式:连续模式和轮询模式。这两种模式如何切换?在什么条件下会切换?
使用POLL_EN的寄存器进行设置,POLL_EN=1,为轮询模式,POLL_EN=0为连续模式
请问软件消抖在TIC12400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
使用寄存器 DET_FILTER 进行配置
请问TIC12400是如何配置湿电流的呢?
使用寄存器配置
TIC12400内部反接保护是如何实现的
内置了防反二极管
TIC12400的内部ADC与外部ADC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可以使用不带ADC的主MCU降低MCU的cost
加入我需要的多个input不够怎么办?可以端口复用吗?
可以使用支持ADC的PIN进行端口复用
ADC相比比较器,最大的优势有哪些呢?
可以进行多挡位配置,如雨刷拨杆,还可以支持多路输入,增加I/O的利用率
TIC12400-Q1量产了没?
已经量产,官网有相应的资料和参考设计:www.ti.com/.../TIDA-01237
TCAN1042HG 速率如何
支持到2Mbps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清楚讲师所讲LOWPOWER是指哪部分的低功耗?是专指MCU的低功耗还是整个系统的低功耗?谢谢!
整个系统的功耗
GATAway的网关使用的什么技术协议在通讯,市场主流的有哪些?
目前主要是CAN和LIN的通讯协议,目前也在发展Ethernet
Power Supply的拓扑结构是什么?反激么?
通常是Buck DCDC 或者SEPIC DCDC,小功率时使用高压LDO
支持喇叭的阻抗范围?
2ohm/4ohm/8ohm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要触发芯片的过流值。
请问:D类放大器的shizhen失真度能达到多少?
目前D类功率的失真度,已经可以做的非常低了,接近于class AB。
6422芯片在使用时是否也需要防反电路呢?
这个是需要的,通常也都是二极管,或者TI有芯片控制方案,LM74700-Q1+NMOS。
车规标准温度范围是多少
‘-40~125
YUV422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16bit 8 bit Y8 bit UV
辽宁省网友全景需要几个摄像头?他说的是4个镜头
4个
TI的Vision SDK分作两大类,两者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A15上跑BIOS还是跑HLOS(Linux/QNS/Android)
overlay的像素尺寸可以任意设定吗?最大可以支持到多大,能做到多少层?
DSS可以最大支持 4层,如果有其他compositor比如wayland则可以很多
TDA2E17在网上没有查到手册呢?
4路HD CAMERA的接口是什么?感觉这个连接是个问题啊。
MIPI or VIP
TDA2E17与摄像头采用什么接口?
MIPI或者VIP
摄像头同步费用高吗?
sync link是软同步,不需要额外费用
TDA2 & TDA3 甚麼差別呢?
TDA3X没有A15
请问version SDK 有区分linux版本和qnx版本么?
VSDK无QNX版本,通过Infoadas可以支持A15端跑QNX
全景摄像头视频格式是什么格式?
一般YUV422
前视主要功能是什么?
一般是识别类的算法
YUV422是一种图像数据格式。请问下老师,YUV422是所谓的那种灰度图像吗
不是,带颜色的
AVB摄像头有什么优点?
两线以太网,简单,技术发展趋势
这个产品是可以扩展摄像头个数?4个变成6个?
可以
TDA2E-17可以提供demo板进行试用吗
可以
全景实现技术,可以通过HDMI传输吗?
可以,但成本较高
可以不修改例程直接用?
可以做demo
输出分辨率最大多大?
可以自主决定,目前四路合一路是2560x1440全景合成为880x1080
MPU、GPU和DSP等等部件使用内存时是怎么分配优先级呢?会不会对应用速度有影响?
可以配置优先级,不会影响速度
RGB与YUV怎么转换?对画质有没有影响??
如ppt的PSNR测量,影响较小
支持LVDS吗
支持
高清camera经过处理之后,对于显示屏有什么要求吗?如果显示屏的分辨率不高,还会有高清的效果吗?
显示屏无要求,显示屏分辨率不高,则不会有高清效果
国产吉利汽车全景很不错的,不知道是不是Ti的方案?
有的车型是
车用全景方案跟车的大小有没有关系?
没有
fps应该多大?
输出60fps
电路有防浪涌功能吗?
这个需要电子工程师单独在PCB上设计
最大支持多少G内存卡?
都可以

网友A(2022-05-15):
N MOS+LM74700-Q1,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