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翻译书籍的事先停一停吧!

楼主(2018-09-10):
先说一说为何计划翻译50--100本!
大家知道模拟电路难学,因为涉及面特别广,先不算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等学模拟系统必备知识了,电路原理起码需要3--5本,器件与电路要5--10本,非线性电路要3--5本,无源电路2--4本,有源电路3--5本,运算放大器设计6--15本(运放价格低廉,比三极管更常用!),滤波器3--6本,其它方面诸如通信电路,起码10本。如果加上信号系统,控制理论,器件原理等知识,要远超50本了!

经常听人说=某某方面只要看透某本书就行了!经验表明,这种说法不靠谱。因为每本书都有一个侧重点,不同书籍侧重点不同,需要互补。例如拉闸维的射频电路过于偏重系统知识,需要LEE的偏重于单元电路的书来补充!

这么多书,最薄的100多页,厚的是600--1000页之间,如果只有3个人左右来做,每天下班抽一个小时算,一本180页书最快也要20天完成初稿,统筹和重审又得20多天,这样算下来,一年只能翻译1500页,计划中的书籍要翻译完需要20--30年!

目前翻译的人太少了,就几个人+VX的,先停一停吧!

楼主:
另一个教坏的环境影响是=国内好些半路出家学模电的“专家”,他们基本功不过关,但为了推广书或视频,对理论和教授展开攻击,加之初学者没有辩别能力,轻易相信鼓噪之声,导致理论无用论甚是流行,看到就跟如临大敌一般!

楼主:
我材料准备好了,人够了再开工!

我准备材料的几个原则=
1.要有适量的“文字”,公式推导尽量少一些!
多些文字,多些解释说明,有助于理解。如果像下面这样一直在推公式,我们会蒙圈的:

楼主:
2.书籍要有特色,有特点,不能是人云亦云!

例如下图,介绍模电中的反馈原理时,分成5个区进行讨论,一般模电书不会如此,这就是特色。

楼主:
4.刨根问底,要知其然之气所以然!

小鬼子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中,介绍了几句旁路电容,然后说知道加这个电容就进入高手行列了,要恭喜的!
像这样进入高手行列太容易了,这类书我们坚决不选。

而且根据经验,工程师写书,比起教授来,用语生硬难懂,语言的连贯性,思路的流畅性不太好,读起来费劲。
说到旁路电容,网络上一搜一大堆,稍微专业点的是“旁路电容深度对话”和于争博士写的那文档,但是,全都没有老G写的好!一个旁路电容就能写4小节内容!这是我看过所有资料中写的最好最专业的!

网友A:
xukun977大师,能透露下您的履历吗?经常看到你在论坛发帖,虽然看的不是很懂,感觉说的蛮有道理

网友B:
书单能否提供一份,我看能不能找齐。

网友C:
大师,书单发出来,让我们笨鸟先飞一把,多谢了,到时候在和您的译本对照一下,肯定醍醐灌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书单发出来,让我们笨鸟先飞一把,多谢了,到时候在和您的译本对照一下,肯定醍醐灌顶 ...

这个目前不可以。
即便是参加翻译人员,也会事先要求仅供个人学习使用,严禁私自上传到论坛或百度网盘等场合!

因为很多资料,是我们花钱买的,网上是下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前不可以。
即便是参加翻译人员,也会事先要求仅供个人学习使用,严禁私自上传到论坛或百度网盘等 ...

表示理解,先和大师套套近乎,混个脸熟

网友D:
一个淘大粪的。

谢谢大家!

或子子孙孙要去淘大粪的。

整天在这里忽悠着要翻印国外的书。

不知道,许坤男士是何种目的,存留于这个论坛。

毫无疑问,你的所作所为,你的那点半瓶子都不足的水平,早已昭示于天下,你是一个十足的不懂装懂的废物。

你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胡说八道,和恶毒攻击他人呢?

在技术上,早已被人识破你的无知和无能,现在想用“翻印国外书”的手段进行掩盖和忽悠?

本大师从来不相信,一个人品如此之差的人,能做任何有益于你们这个毫无意义的国家的事情。

你要想“翻译书”,你得是一个实干家,一个能够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黄牛一样。

你是在这个论坛,靠嘴吃饭的,显然,与实干家的称号,相差甚远,虽然中国人都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而且全都是近视眼。

但你是个什么玩意,大家心里还都是有数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你要是真的靠脸吃饭。

谢谢大家!

也就是要脸的话。

请默默地离开这个不属于你的地方。

如果不要脸,也不要让这个称谓你留下来的理由。

总之,这个论坛,有你和无你,并不一样。

有你,这个论坛市这个样子。

没有你这个论坛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请你还是知趣地默默地滚蛋吧!

假如你还要脸的话。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大师在楼主的帖子全面展开攻势,气势不凡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4.刨根问底,要知其然之气所以然!

小鬼子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中,介绍了几句旁路电容,然后说知道加这个电 ...

本大师也是最近才真实地知道“旁路电容”的作用的。

谢谢大家!

这涉及到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没有纯直流的工作点。

所谓的直流工作点,可以以1hz的频率以较大的幅度震荡。

只要你的放大电路的闭环的下限频率高于1hz即可。

旁路电容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作用。

仅此一点,就打破的人们运放的所谓 DC的直流特性的看法。

为什么,那么关注一个4558类运放的直流特性,而且还“噪音”什么的。

因为,现实的任何放大电路,都是在一定带宽范围内。

而任何信号的放大,都是交流信号的放大。

都需要使用“通交隔直电容”以及旁路电容。

而运放的制作,是以不使用大电容为目标的,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对于信号放大的真实情况的理解。

除非,你真的是在放大0.1hz的信号,然而这依然不可能,因为即使0.1hz的信号,也必然地被进行“调制”从而成为高频信号。

这就意味着:几乎不存在,用4558类运放放大0.1hz信号的可能存在,如果非要放大低频信号,那么你们所谓的“噪音”必定存在。

虽然交流放大的时候,直流工作点也存在“噪音”,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总的来说,放大电路必须使用旁路电容。

而运放类的制作和使用,则正好掩盖了这个事实。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虽然厂家都会给出电容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以至于让人感觉到:国外厂家,就是负责任。

因为国内的厂家,从来不会频率特性。

Well。

能给出频率特性给电容,当然是负责任的。

但依然误导了很多“好学的人士 ”。

对于旁路来说,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几乎变成了电感,以本大师的经验看来,这不会成一个问题。

而且,很可能,这个高频的效应,居然成为了一个提高相位裕量的措施。

因此。旁路电容的存在,本大师认为:还没有发现不好的问题出现。

对于滤波电容来说,显然也没有出现什么高频不良的问题。

即使不用高频的MLCC电容进行绿波,也没有问题。

事实上,这些所谓高频电容,反倒都是十足的“音染来源”。

凡是用LRC等效电路模拟电容的高频特性的,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不懂装懂。

一个电解电容,频率特性再差,也没有出过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厂家都会给出电容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滚蛋!能滚多远滚多远!精神病院出来的一样!

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滚蛋!能滚多远滚多远!精神病院出来的一样!

这是本大师奉劝你的忠言。

谢谢大家!

本大师的教导,一天没有结束,就需要继续进行。

即使建议你早点滚蛋。

也不意味着,对你提出的问题,不进行教导。

你就算是滚蛋了,本大师依然还是有可能对你的遗留问题进行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3.作者可以是China,可以是老外,但必须是在国外混的,而且混的不错,在国际上有些名气。
这个不是歧视, ...

不知道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都是你从哪里偷来的。

偷盗是犯法的。

RememberThat!

对于反馈来说,增加一个前馈,其实就提高了相位裕量——这个你懂嘛?有这个概念吗?

据本大师所知,国外有工程师知道这个道理,因为,这是写在他们论文中的。

反馈框图有很多形式,不可胜数,如果没有一个目标,如果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你就无法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复杂的反馈框图,居然都是你们没有任何胆量去计算的。

其实这个和复杂的微分方程一样,早已没有了解析解,虽然可以得到数值解,但你们什么也看不懂。

反馈框图也是一样,你需要找到其中的规律,进而在你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情况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一个正常人的作为,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即使有种计算,也是盲目的,不知所措的。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在小学数学中,人们不列方程,解方程,对于问题的了解,是直截了当的,而在中学,人们学会解几个方程之后,就变成解方程的数学游戏了,公式的推导,替代了小学数学中的思考核技巧,就像用计算器计算一样,人们可以很快得到结果,但却完全不了解这个方程的物理过程。

以至于,当今的数学,完全演变为“符号计算的数学游戏”,很多简单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人们陶醉于“公式推导计算的数学游戏之中”,而完全不能理解这些公式推导过程中的物理意义,而小学数学,如果不能了解物理意义,你无法解决任何小学数学问题。

你可以把一个反馈框图,任意地复杂化,但你这不过就是吃饱了撑的,复杂的框图,你没有胆量去计算,你也不知道,这个复杂反馈,能得到什么结果,你只知道这个可计算,但这不是创新。

所谓创新,一定是在现有基础上,有了新的想法,进而实现,对于反馈框图来说,如果没有对于大量反馈的了解和思考,与观察和研究,你不可能有对这些反馈的“新想法”,也就无法做到“创新”。

方程解的越多,你就越对你研究的东西,知道的越少。

你仅仅就是会计算反馈框图,虽然你从不计算,但你无法设计一个能满足你需要的反馈。你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仅仅就是会解方程,会证明“奈奎斯特稳定定理”而已。

因此,创造性的工作,建立在对已有知识和经验的了解之上,为了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通过不断观察和研究找到规律和方法,进而解决问题。这不是建立在解方程的基础上,因为,解方程是仿真软件的验证方法,而不是设计方法,更不可能创新设计。

你对于科学研究的理解,紧紧限于能看懂教科书的程度上,而教科书的方程,都是机械的公式推导,可以不动脑筋,就可以解方程,这不算本事。很多数学爱好者,其实都误入了这个误区,以为靠公式推导计算,就可以证明,例如“费玛大定理”——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反馈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能观察和研究,那么反馈框图对你来说,要么无用,要么看不懂干什么用。

真正的发明创造,其实都是在原有基础上,上升了一个层次,这个层次的上升,是不可能通过解方程和推导计算得到的。

任何发明创造,以至于数学的概念的提升,都是如此。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xukun977大师,能透露下您的履历吗?经常看到你在论坛发帖,虽然看的不是很懂,感觉说的蛮有道理 ...

博导教授, 高端人才.

网友F:
支持楼主. 如果早点有这些书 ,大多数人可以获益匪浅

关键是 不是给大众用的 要交钱 ,估计是为了出版书吧 去买也可以.
关键是 不是给大众用的 要交钱 ,估计是为了出版书吧 去买也可以.
关键是 不是给大众用的 要交钱 ,估计是为了出版书吧 去买也可以.
关键是 不是给大众用的 要交钱 ,估计是为了出版书吧 去买也可以.

网友G:
学校学过模电,并且现在正在进行相关工作的可否报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博导教授, 高端人才.

博导教授有时间和精力来逛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导教授有时间和精力来逛论坛?

杨建国博导教授不是逛电子世界吗?复旦大学博导教授H大师不是逛21IC吗?复旦大学唐长文博士副教授不是逛套扑吗?。。。

不过我是个低端菜鸟而已,网友的抬爱别当真哈!

网友H:
期待楼主翻译的作品。
目前感觉自己提升很困难,上学时候的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仍然感觉很多地方无从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