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 怎样实现参考时钟的自动切换

楼主(2018-09-10):
想实现这样功能:clkin1接内部晶振

                         clkin0接外部时钟输入,

                         当clkin0有外部输入时钟时,芯片参考自动切换到clkin0上,外部时钟消失后再自动切换为clkin1(内部晶振)。
怎样实现?有现成的芯片吗

网友A:
先初始化外部时钟,如果失败则用内部时钟,加独立看门狗,如果外部时钟运行中丢失,则会重启,此时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初始化外部时钟,如果失败则用内部时钟,加独立看门狗,如果外部时钟运行中丢失,则会重启,此时自动切换 ...

不能重启。有外部时钟时用外部的,没有外部时钟时用内部时钟。

楼主:
这个是给的声卡芯片的时钟,接高精度外部参考时钟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外部。

网友B:
初始化 始终配置吧!

保护现场

网友C:
这个功能很多芯片都能实现,内部时钟是受监视的,有故障的时候会有中断,你可以参看一下时钟管理.

网友D:
这个还能自动切换?不会引起系统混乱?

网友E:
这个应该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F:
这个现场如何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