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C71F22M作显示板IO口复用(按键、LED、数码管复用)

楼主(2018-09-10):
关于SC71F22M作显示板IO口复用(按键、LED、数码管复用),主控芯片STC89C52的3个普通IO口直接与它扫描进行通信.
1、问题一:SC71F22M作显示板IO口复用(按键、LED、数码管复用),是不是分时复用?
2、问题二:主控芯片STC89C52的3个普通IO口(P1.0,P1.1,P1.2),直接与SC71F22M是如何通信的?
3、问题三:只有主控芯片STC89C52烧写程序,从芯片SC71F22M不用烧程序,如何实现?

网友A:
是不是抄板的?是要做分时扫描才能实现;可能是用模拟SPI通讯;芯片没有程序是没功能的。。。。。。

网友B:
干嘛搞这么复杂呢。直接用一个芯片得了。

楼主:
只要是主控IC的IO口不够用,不想用595,所以只能用SC91F22M来作显示板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电路太复杂了,有专用芯片的,数码管按键一体,LED也看成数码管一部分即可

网友C(点评):
你先看看TM1637,还可以去它官网看看其他型号

网友D:
89C52的IO数量、ROM空间、体积和单价。。。。这么多硬伤,还有必要使用吗?
最好的优化方案就是使用SC92F7XXX系列的芯片,功能上一片顶两片,单价下降一大截,批量生产的时候只需要烧录一个芯片,操作也省了步骤。贴片的时候也可以少贴一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