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超声波脉冲电路

楼主(2018-09-10):
买了一个20Mhz的超声波探头 驱动信号需要幅值100-200V 脉宽25ns 上升下降沿10ns左右的负脉冲 请问该怎么产生呢 论文看了无数 实际能用的寥寥无几 就算能用也达不到要求 实在弄不出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很多论文使用雪崩三极管来做,原理说的很精彩,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好用

楼主:
大家帮忙给点建议什么呀

楼主:
脉冲大神脉冲大神脉冲大神在哪里

网友A:
脉冲底部只要 5nS ?
不建议用雪崩管,可以找超低 Qg 的高速MOSFET来做,需要找一个很强的MOSFET驱动芯片,比如 100V 可以用 Ti 的 UCC27211,200V 需要你自己去找,或者加一级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底部只要 5nS ?
不建议用雪崩管,可以找超低 Qg 的高速MOSFET来做,需要找一个很强的MOSFET驱动芯片, ...

脉宽是25ns。变压器的话 这么高频率怕是不行啊

网友A:
网络变压器轻松过100MHz、1GHz
  25nS按正弦波算也就40M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变压器轻松过100MHz、1GHz
  25nS按正弦波算也就40MHz吧

幅值也要考虑进去吧 变压器我也不懂 没做过

网友B(2019-01-04):
有很多方案可以做。做超声的公司那么多。主流方案就是大电流驱动加小栅极电容的MOSFET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