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检测交流电流问题

楼主(2018-09-10):
原理图如下图, 用1000:1的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输出8ma电流。

实测 电流互感器输出   100R 电阻两端的波形,发现桥式整流 之后的波形 ,一个周期之内出现一高一低的波形,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两个相同的波形,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原因? 是不是整流桥的选型问题?

网友A:
整流桥的封装搞错了吧,引脚对不上了

@huangjm4944 :你好好对一下引脚吧。
引脚号错了没关系,封装没有错,

网友B:
如果整流桥没错,那么就有必要怀疑输入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去掉整流桥,直接连接100R再测试一下看看。说不定波形本来就不正常。

去掉整流桥之后 波形是对称的

网友C:
整流桥前后波形对比一下

整流桥之前的波形是对称的 整流桥之后的波形 不对称

网友D:
思路错了
互感器出来 应直接并个采样电阻,然后用运放做精密整流
整流桥是不行的

如果先接电阻在接整流桥,由于电流比较小,范围是0~8ma 那么电阻上的电压只有0~0.8V, 这么低的电压 会不会 使得整流桥不能导通 ?

楼主:
这是整流桥 与互感器二次侧的波形,整流桥输入对称的 但是输出不对称

楼主:
这个波形是 去掉整流桥,互感器二次侧直接并联100R电阻,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必须并一个合适的电阻,否则输出没有意义,如5楼所言。

网友F:
PCB呢看一下PCB,原理图看不出整流桥的接线······

网友G:
为什么要用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呢看一下PCB,原理图看不出整流桥的接线······

图中的100NF电容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用整流桥?

互感器输出的是 正弦波, 而单片机的AD转换,没有参考电压输入引脚,参考电压只能是0~3.3v ,不能检测负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互感器输出的是 正弦波, 而单片机的AD转换,没有参考电压输入引脚,参考电压只能是0~3.3v ,不能检测负电 ...

不需检测负压,只要把互感器输出信号移至0-3.3V范围内就可以只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检测负压,只要把互感器输出信号移至0-3.3V范围内就可以只接检测

叠加一个直流信号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叠加一个直流信号吗

不错

网友H:
把电平抬高,1.5v作为正玄波的中心点  0-3v 就可以测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是一个典型的电流源,要单极性输出,整流管必须接在负载前面,这个是正确的,可以基本上消除整流管带来的管压降。
如果全桥没有问题,那么,整流桥后面接一个100R电阻,还是等效电流互感器直接接100R负载。这个完全没问题。
出现图片波形,无论从那方面来分析,还是感觉桥堆有问题,因为电流互感器输出幅度是和负载成反比的,如果全桥某个方向阻抗比较低,那么,就可以出现这样的大小波。而电阻以及后面不管怎么样的负载,都不可能这么有规律的对波形同步的产生阻抗变化,因此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桥堆输入端看起来,双向阻抗有一个方向特别小。建议用测量完好的4个普通4007类型的整流管来手动搭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I:
桥臂两侧不平衡,先换一个或其它封装形式。

网友J:
互感器看起来是个电流源,但实际上它是会饱和的。估计是某个桥臂有问题。
  根本就不应该加这个整流桥,引入不必要的非线性。ADC是单极性,测这种 AC 信号就该把参考端抬起来,比如 1/2 Vadd

网友K:
电流互感器 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你那个电阻应该放在整流桥前面,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示波器零点不准,可以把示波器探头换个极性试试。

网友M:
负载接地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负载接地了嘛。

负载接的是GND  不是大地   你意思是 负载不能接GND?

网友N:
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加大输出滤波电容,你这变化的模拟波形AD数字滤波也会有很大的误差的

网友:
你这封装就不对啊

网友O:
非常感谢,一直在寻找

网友P:
为什么要用整流桥的,用交流峰值检波,如果精度要求高用DFT算法,用AD采交流信号。用整流桥很影响精度的。

网友Q:
电流互感器出来要串接一个电阻的,你这里接的桥堆在实际应用中不可靠的,建议用运放来整流

网友R(2020-07-01):
1 2接输入,3,4接输出,电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