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例子——差分对

楼主(2018-09-10):
(无正文)

楼主:
分压偏置

楼主:
其增益基本上由Rc/Re确定。那么,若将“Re”取无穷大,意味着其增益几乎为零。实际,在“Re”处串入一个“Ie”电流源偏置,见下图。

楼主:
电流源偏置

楼主:
增益为零的“放大器”看似没有什么作用,但若将其拼接成如下形式就大有用处了,见下图。

楼主:
上图,就是一个典型的BJT差分对,其对地有两个输入端。差分对两个输入端对地的共模信号相关增益几乎为零,这就是差分对的最基本的特性。

楼主:
下面,具体看看BJT差分对。

楼主:
BJT差分对

楼主:
再看看MOSFET差分对。

楼主:
MOSFET差分对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画一下BJT和MOSFET差分对传输特性曲线,并且自己分析一下其差分零点附近的特性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电路,教授可以写几百页,这就是水平。
一个简单的电路,工程师可以秒懂,这也是水平。

网友B:
教授与工程师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