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检测电路原理

楼主:
这是个检测电流的电路,红色箭头是电流流向,1点是GND,2点是USB的GND,中间有个50MR的电阻,现在是直接在2点上拉一个DET到MCU。
疑问:2点的电压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是负的,那么MCU怎么做处理的?

网友A(2018-09-10):
肯定是负的,MCU怎么处理,要看MCU内部的电路了,要看数据手册了。
MCU也可以嵌入模拟电路呀,也可以处理负的电压呀。

网友B:
这个图模糊啊
运放的输入端可以调换来变换信号的正负呀

楼主(点评):
这些都是需要另外增加电路的 ,现在这个电路就是如此 ,这个软件上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改电路,做成高边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电路,做成高边检测电流

其它设计方**,主要是想理解这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它设计方**,主要是想理解这个电路。

什么字变成了马赛克了。。。。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字变成了马赛克了。。。。好奇。。。

忘记了什么字,应该不是什么不雅的字,也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