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输出相位相同问题?

楼主(2018-09-10):
我想用stm32,采集一个100hz的脉冲信号的同时,输出一个100hz的信号。请问怎么才能做到输入输出波形同步呢?

网友A:
连续同步不是问题,你可以用检测前一个脉冲,同步10mS的下一个脉冲,就可以完美实现无延时同步。
如果单脉冲,肯定会引入延时误差,这个貌似没什么解,只是这个误差是不是在你可以接受范围的问题了。
类似的问题,其实在可并网逆变器里面,有完整的解决方法,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同步不是问题,你可以用检测前一个脉冲,同步10mS的下一个脉冲,就可以完美实现无延时同步。
如果单脉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