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00运行vsfvm脚本系统

楼主(2018-09-10):
W600可以运行VSF后,第一个加上的应用就是vsfvm脚本系统。基本上不需要移植,直接可以编译通过,针对W600做了一个应用demo。
项目位于:https://gitee.com/versaloon/vsf_open
工程位于:vsf\example\vsfaio\proj\EWARM_W600

开发板为TB-01,vsfvm的demo还是只是简单的串口答应,和点亮LED,不过脚本里使用了数组、线程等。
串口输出,之后板载的LED就会按照规律闪动:

脚本代码(已内置于源代码中):
print("led toggle demo...\r\n");
const LED0_PORT = 1, LED0_PIN = 14;
const LED1_PORT = 1, LED1_PIN = 15;
const LED2_PORT = 1, LED2_PIN = 16;
const LED3_PORT = 1, LED3_PIN = 17;
const LED4_PORT = 1, LED4_PIN = 18;
const LED_NUM = 5;
var ledarr = array_create(2, 1, LED_NUM, 2);
ledarr.set(0, 0,
        LED0_PORT, LED0_PIN,
        LED1_PORT, LED1_PIN,
        LED2_PORT, LED2_PIN,
        LED3_PORT, LED3_PIN,
        LED4_PORT, LED4_PIN);

led_toggle(gpio led, delay)
{
        led.config(GPIO_OUTPP).set();
        while (1)
        {
                led.toggle();
                timer_delayms(delay);
        }
}

var idx = 0;
while (idx < 5)
{
        thread(led_toggle, gpio_create(ledarr.get(idx, 0), ledarr.get(idx, 1)), 100 * (1 + idx));
        idx = idx + 1;
}

源代码:
/***************************************************************************
*   Copyright (C) 2009 - 2010 by Simon Qian <SimonQian@SimonQian.com>     *
*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
*   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
***************************************************************************/
#include "vsf.h"
#include "usrapp.h"
#include "vsfvm_objdump.h"

struct usrapp_param_t
{
        char *src;
} static const usrapp_param =
{
        .src = "\
print(\"led toggle demo...\\r\\n\");\r\n\
const LED0_PORT = 1, LED0_PIN = 14;\r\n\
const LED1_PORT = 1, LED1_PIN = 15;\r\n\
const LED2_PORT = 1, LED2_PIN = 16;\r\n\
const LED3_PORT = 1, LED3_PIN = 17;\r\n\
const LED4_PORT = 1, LED4_PIN = 18;\r\n\
const LED_NUM = 5;\r\n\
var ledarr = array_create(2, 1, LED_NUM, 2);\r\n\
ledarr.set(0, 0, \r\n\
        LED0_PORT, LED0_PIN,\r\n\
        LED1_PORT, LED1_PIN,\r\n\
        LED2_PORT, LED2_PIN,\r\n\
        LED3_PORT, LED3_PIN,\r\n\
        LED4_PORT, LED4_PIN);\r\n\
\r\n\
led_toggle(gpio led, delay)\r\n\
{\r\n\
        led.config(GPIO_OUTPP).set();\r\n\
        while (1)\r\n\
        {\r\n\
                led.toggle();\r\n\
                timer_delayms(delay);\r\n\
        }\r\n\
}\r\n\
\r\n\
var idx = 0;\r\n\
while (idx < 5)\r\n\
{\r\n\
        thread(led_toggle, gpio_create(ledarr.get(idx, 0), ledarr.get(idx, 1)), 100 * (1 + idx));\r\n\
        idx = idx + 1;\r\n\
}\r\n\
",
};

static const char *vsfvmc_errcode_str[] =
{
        TO_STR(VSFVMC_ERRCODE_NONE),

        // common error
        TO_STR(VSFVMC_BUG),
        TO_STR(VSFVMC_BYTECODE_TOOLONG),
        TO_STR(VSFVMC_NOT_ENOUGH_RESOURCES),
        TO_STR(VSFVMC_FATAL_ERROR),
        TO_STR(VSFVMC_NOT_SUPPORT),

        // lexer error
        TO_STR(VSFVMC_LEXER_NOT_SUPPORT),
        TO_STR(VSFVMC_LEXER_INVALID_OP),
        TO_STR(VSFVMC_LEXER_INVALID_STRING),
        TO_STR(VSFVMC_LEXER_INVALID_ESCAPE),
        TO_STR(VSFVMC_LEXER_SYMBOL_TOO_LONG),

        // parser error
        TO_STR(VSFVMC_PARSER_UNEXPECTED_TOKEN),
        TO_STR(VSFVMC_PARSER_ALREADY_DEFINED),
        TO_STR(VSFVMC_PARSER_INVALID_CLOSURE),
        TO_STR(VSFVMC_PARSER_INVALID_EXPR),
        TO_STR(VSFVMC_PARSER_UNINITED_CONST),
        TO_STR(VSFVMC_PARSER_INVALID_CONST),
        TO_STR(VSFVMC_PARSER_DIV0),
        TO_STR(VSFVMC_PARSER_EXPECT_FUNC_PARAM),
        TO_STR(VSFVMC_PARSER_TOO_MANY_FUNC_PARAM),
        TO_STR(VSFVMC_PARSER_MEMFUNC_NOT_FOUND),

        // compiler error
        TO_STR(VSFVMC_COMPILER_INVALID_MODULE),
        TO_STR(VSFVMC_COMPILER_INVALID_FUNC),
        TO_STR(VSFVMC_COMPILER_INVALID_FUNC_PARAM),
        TO_STR(VSFVMC_COMPILER_FAIL_USRLIB),
};

static int usrapp_vm_set_bytecode(void *param, uint32_t code, uint32_t pos)
{
        struct usrapp_t *app = (struct usrapp_t *)param;
        if (pos >= dimof(app->vsfvm.token))
                return -1;

        app->vsfvm.token[pos] = code;
        return 0;
}

struct usrapp_t usrapp =
{
        .debug.uart_stream.index                                = DEBUG_UART_INDEX,
        .debug.uart_stream.mode                                        = VSFHAL_USART_STOPBITS_1 | VSFHAL_USART_PARITY_NONE,
        .debug.uart_stream.int_priority                        = 0xFF,
        .debug.uart_stream.baudrate                                = 115200,

        .debug.uart_stream.stream_tx                        = &usrapp.debug.stream_tx.stream,
        .debug.uart_stream.stream_rx                        = &usrapp.debug.stream_rx.stream,

        .debug.stream_tx.stream.op                                = &vsf_fifostream_op,
        .debug.stream_tx.mem.buffer.buffer                = (uint8_t *)&usrapp.debug.txbuff,
        .debug.stream_tx.mem.buffer.size                = sizeof(usrapp.debug.txbuff),
        .debug.stream_rx.stream.op                                = &vsf_fifostream_op,
        .debug.stream_rx.mem.buffer.buffer                = (uint8_t *)&usrapp.debug.rxbuff,
        .debug.stream_rx.mem.buffer.size                = sizeof(usrapp.debug.rxbuff),

        .vsfvm.vmc.dart.op                                                = &vsfvmc_lexer_op_dart,
};

void usrapp_srt_init(struct usrapp_t *app)
{
        VSFSTREAM_INIT(&app->debug.stream_rx);
        VSFSTREAM_INIT(&app->debug.stream_tx);
        vsf_usart_stream_init(&app->debug.uart_stream);
        vsfdbg_init((struct vsf_stream_t *)&app->debug.stream_tx);
}

void usrapp_srt_poll(struct usrapp_t *app){}

static void usrapp_vm_compile(struct usrapp_t *app)
{
        struct vsfvmc_t *vmc = &app->vsfvm.vmc.vmc;
        int err;

        vsfdbg_prints("start compiling ..." VSFCFG_DEBUG_LINEEND);
        vsfvmc_init(vmc, &usrapp, NULL, usrapp_vm_set_bytecode);
        vsfvmc_register_lexer(vmc, &app->vsfvm.vmc.dart);
        err = vsfvmc_script(vmc, "main.dart");
        if (err < 0) goto err_return;

        err = vsfvmc_input(vmc, usrapp_param.src);
        if (err < 0)
        {
        err_return:
                err = -err;
                vsfdbg_printf("command line compile error: %s" VSFCFG_DEBUG_LINEEND,
                        (err >= VSFVMC_ERRCODE_END) ? "unknwon error" : vsfvmc_errcode_str[err]);
                vsfdbg_printf("compile error around line %d column %d" VSFCFG_DEBUG_LINEEND,
                        vmc->script.lexer.curctx.line + 1, vmc->script.lexer.curctx.col + 1);
        compile_end:
                vsfvmc_fini(vmc);
                return;
        }

        err = vsfvmc_input(vmc, "\xFF");
        if (err) goto compile_end;

        vsfdbg_printf("compiled OK, token number : %d" VSFCFG_DEBUG_LINEEND,
                        vmc->bytecode_pos);

        app->vsfvm.token_num = vmc->bytecode_pos;
        vsfdbg_prints("objdump:" VSFCFG_DEBUG_LINEEND);
        vsfvm_objdump(app->vsfvm.token, app->vsfvm.token_num);
}

static void usrapp_vm_run(struct usrapp_t *app)
{
        struct vsfvm_t *vm = &app->vsfvm.vm.vm;
        struct vsfvm_script_t *script = &app->vsfvm.vm.script;

        memset(vm, 0, sizeof(*vm));
        memset(script, 0, sizeof(*script));
        vm->thread_pool.pool_size = 16;
        script->token = app->vsfvm.token;
        script->token_num = app->vsfvm.token_num;

        vsfvm_init(vm);
        vsfvm_script_init(vm, script);
}

void usrapp_nrt_init(struct usrapp_t *app)
{
        vsfvm_ext_register_std();
        vsfvm_ext_register_vsf();

        vsfdbg_prints("source code:" VSFCFG_DEBUG_LINEEND);
        vsfdbg_prints(usrapp_param.src);
        vsfdbg_prints(VSFCFG_DEBUG_LINEEND);

        usrapp_vm_compile(app);
        usrapp_vm_run(app);
}

void usrapp_nrt_poll(struct usrapp_t *app)
{
        vsfvm_poll(&app->vsfvm.vm.vm);
}

bool usrapp_cansleep(struct usrapp_t *app)
{
        return app->vsfvm.vm.vm.appendlist.next == NULL;
}

void usrapp_initial_init(struct usrapp_t *app){}

网友A(2020-02-22):
我又回复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