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条语句i = (i >> 6) << 6;

楼主(2018-09-10):
今天看别人的程序,看到一条语句i = (i >> 6) << 6;
注释这么写:// Round Accelerat Rate to Increment of 64
问下各位大神,i为啥先有右移6位再左移6位,有啥作用,求教一下。

网友A:
低六位清0

网友B:
楼上正解啊

网友C:
我也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D:
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逻辑啥的

楼主:
好的了解了,多谢,学习了,这种小技巧,确实书上是没有的。

网友E:
百度上是不是可以搜索到

网友F:
按理说可以

网友G:
我也看不懂 回去恶补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看不懂 回去恶补基本功

1楼大神是正解,我也学习了,大家一起学习,不懂的就发上来问一问,总归是有收获的。

网友H:
这种技巧不学也罢

网友I:
就是为了清零而已

网友J:
移位出去的就会被丢弃。所以低6位先被移出去了,丢弃了,再移动回来剩余的,让其他位置保持不变,低六位就是0了。

网友J:
实现这个还有个方法,用位逻辑运算。不过前提你要知道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如果不知道就要多运算一次,用0b111111取反后位与预算。

网友K:
什么意思呀,只是为了清零吗?

网友L:
根本就不是为了清零,误人子弟,清零是&=~bitn,这种移位只是某种场合用到这种移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根本就不是为了清零,误人子弟,清零是&=~bitn,这种移位只是某种场合用到这种移法 ...

源代码作者是不是为了清零谁也猜不透。但是这么写,最后的效果就是低6位清零。
而且从注释Round Accelerat Rate to Increment of 64来看,round to 64,原作者就是为了实现清零。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N:
在ARM下,充分利用其CPU内部的桶形移位寄存器,两次移位把低6位清零。
而在8051下,用 and 0xC0只有一条指令,这个就会慢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技巧不学也罢

为啥,就是写了别人不理解。同样清零的方法有很多 是吧,大神难道这么写还有别的含义在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ARM下,充分利用其CPU内部的桶形移位寄存器,两次移位把低6位清零。
而在8051下,用 and 0xC0只有一条指 ...

受教了,原来还有这种说法,看来学习的不是很深入,老大你的意思就是好程序执行的效率有关是吧

网友O:
这行代码只做了一次数据总线读和写,其他的都在主寄存器里,代码量很短,占用寄存器一个,在很多情况下都有用。
如果移位操作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那么只需要运算2个周期就完成了。
而且,不用判断数据长度(也许适合在宏定义中使用)
不过,除了极端需要速度优化的情况,其实用途不大,而且看起来很难理解。不推荐大家这样用。不如直接用 (&0xFFFFFFC0) 之类的操作 看得更清晰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在ARM下,充分利用其CPU内部的桶形移位寄存器,两次移位把低6位清零。
而在8051下,用 and 0xC0只有一条指 ...

想当然了,其实这个操作并不需要移位,移位的开销反而更高。
以下三种写法:
  1. i = i >> 6 << 6;
  1. i = i / 64 * 64;
  1. i &= ~63;

优化编译结果都是一样的,在 arm 指令集中只要一条指令:
  1. bic        r0, r0, #63

在 thumb2 指令集中也是一条指令:
  1. bic.w        r0, r0, #63

在 thumb 指令集中要差一些,要两条指令:
  1. movs        r3, #63
  2. bics        r0, r3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想当然了,其实这个操作并不需要移位,移位的开销反而更高。
以下三种写法:

我确实没有试。
bic指令确实能更省。但是bic指令的立即数最大只到255。到65535的时候(32位转16位或者转8位的时候),生成的汇编里面是用两条移位指令的。

thumb的这个多用了一个r3寄存器.

网友Q:
引用 网友H:
这种技巧不学也罢

这算是技巧?

网友N:
测了一下,Thumb(ARM7 TDMI)情况下,有移位代码的生成。移位也是两条thumb指令,只使用一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