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看到的一个电路 说是求平均值!求分析

楼主(2018-09-10):
(图片)

网友A:
是平均绝对值。

楼主:
可否帮忙说说...谢谢
研究好久了 没把关系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帮忙说说...谢谢
研究好久了 没把关系搞明白!

输入负半周期,运放输出为正,上面的二极管导通,电容C4右端与输入保持比例关系,二极管CR2截止,经R4R3C3和不知名电容和R6C5反馈可以忽略(R4远大于R6)。
输入正半周期,一切反向。CR2导通,C5右端与输入保持比例关系,经C3R4和未名电阻C4的反馈可以忽略。

谢谢!!

网友B(2018-12-15):
楼主你好,我是贵州荣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在做嵌入式硬件开发和物联网saas应用产品。有兴趣加入我们团队的话,和我联系:18275163888.

网友C:
这是差分绝对平均值,后续电路必须要有差动电路取出变成单端信号。我认为复杂,多用一个OP,简单多了。如用ADC,不想用差动电路,还必须要用差分输入的ADC。此类ADC比单端的不便宜,此类ADC不是用在高速就是用在高精度的糸统上。得不偿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差分绝对平均值,后续电路必须要有差动电路取出变成单端信号。我认为复杂,多用一个OP,简单多了。如 ...

说得是。
双运放甚至单运放即可构成精密整流电路,输出为单端信号,比这个电路要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差分绝对平均值,后续电路必须要有差动电路取出变成单端信号。我认为复杂,多用一个OP,简单多了。如 ...

另外,这个电路中有电容C4和C5,RC时间常数约0.01秒。如此,在输入信号频率稍高时首帖电路输出就不能说是平均值,而是有些接近峰值。

有点道理,因为相应二极管导通关闭切换在0输入信号附近。最多有0.7V左右的保存。而不是峰值处发生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电路中有电容C4和C5,RC时间常数约0.01秒。如此,在输入信号频率稍高时首帖电路输出就不能说是 ...

您说的这种状态,涉及到OP的带宽开关二极管的响应延时时间,越慢峰值效应越明显。表现为环路开环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以上二种器件响应问题不存问题,就是二极管的死区问题,经过这二个电容产生问题。经典的精密整流电路不存在二极管的死区问题。因此,此电路问题多多。慢速应用。不精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上二种器件响应问题不存问题,就是二极管的死区问题,经过这二个电容产生问题。经典的精密整流电路不 ...

是的。
此电路不如精密整流电路。复杂,而且特性并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此电路不如精密整流电路。复杂,而且特性并不好。

为什么要用这二个电容呢?可能因有后级滤波电容而加的相位校正,防自激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二个电容呢?可能因有后级滤波电容而加的相位校正,防自激用的吧。 ...

这就只能问电路原设计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