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一样吗,或者可以相互代替吗?

楼主:
两个电路图,但一个用NPN型的,一个用PNP型的。图1是原来的电路,用的是PNP型的,可现在手里没有这个三极管了,只有NPN型的C2073-2这个三极管了。想用C2073-2来代替,就是图2来代替。可以这样吗,如果不行的话,怎么修改可以用C2073-2来代替原来的TIP 115。谢谢

下图是图1

下图是图2

网友A(2018-09-10):
r2,r3也得倒一下

网友B(点评):
此外,还得加个小功率的NPN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因为TIP115是达林顿管而2SC2073不是! 或者,2SC2073改为TIP110更简单。

楼主:
为什么R2和R3也要互换呢,能给说下吗,谢谢。我刚学电路。

网友C:
R3--R2位置调换,然后就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原来NTC位于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代换后,也必须是位于集电极和基极之间,R2同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R2位置调换,然后就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原来NTC位于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代换后,也必须是位于集电极和基 ...

谢谢。这个电路是别人给我的电路图,能讲下控制原理吗,或者是怎么运作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是别人给我的电路图,能讲下控制原理吗,或者是怎么运作的。谢谢 ...

以图2为例,这里NTC到了上面,R2到了下面。
当温度变高,则NTC电阻变小,导致R2(已经移到下面)上面电压增加,C2073的基极电流变大,则风扇就加快。反之也然。
这里NTC接的是C2073的集电极,这样,可以提供合理的负反馈。增加控制的线性度。
而R2和基极并联、和NTC串联,对基极电流提供合理的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图2为例,这里NTC到了上面,R2到了下面。
当温度变高,则NTC电阻变小,导致R2(已经移到下面)上面电压 ...

谢谢回复,那颗电容的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颗电容的作用呢?

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