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六位半电流源

楼主(2018-09-10):
精密六位半电流源 求大神

xch
你出六位半的美金可以给你设计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715c6723DENzU6&id=561641229592&ns=1&abbucket=15#d ...

有没有能达到1A吗

网友A:
木油了.哈哈,做什么东东,这么高精度,还要这么大电流

网友B:
要求那么高,都可以达到计量局标准了.

网友C:
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市场。就好比上楼的那个东东,好是好,但基本没销量啊。。。
如果你愿意掏钱,板上会有一堆人帮你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715c6723DENzU6&id=561641229592&ns=1&abbucket=15#d ...

看起来分辨率是靠ADC的位数堆起来,
这个价格,电流能稳在小数点后6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分辨率是靠ADC的位数堆起来,
这个价格,电流能稳在小数点后6位??? ...

A/D应该有20bit长度,但其他器件精度就不敢恭维了.正儿八经的六位半设备远不止这个价.哈哈,疑得没错

网友B:
FLUKE有电流校准源的,买一台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1.715c6723DENzU6&id=561641229592&ns=1&abbucket=15#d ...

没看见内部器件资料,不过,就这个售价,6位半实际精度是不可能的,一个6位半可用的电压基准(0.1PPM),拆机的就顶的上这个价了。反正,哪怕目前我知道的,LTZ1000,其精度是可以到0.1ppm,可长期稳定性才10ppm,时间漂移啊,一下子到4位半了。要命啊......................

网友F:
这货,确实得要6位数的美元,而且还是保守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