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m335x 如何增删/dev/ 下的串口设备节点

楼主:
除了调试串口,ttyo1~ttyo5 一共5个串口。由于管脚复用问题,除了串口1和串口4其他的都复用成其他功能了。 我在板级程序里屏蔽了对应串口的初始化程序之后,/dev下ttyo2 3 5设备节点并没有消失。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截图是board-am335xevm.c 里的配置,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18-09-10):
这是串口驱动打印出的信息。 找了一下午没找到那里打印出来的。

网友:
看了几天没人回复那我来讲几句,虽然我没用过AM335x,但是配置串口这些一般是不需要修改源码的,通过make menuconfig/make xconfig都会有配置选择,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另外重新编译的时候最好先make clean再make

网友A:
你这是改的uboot,还是linu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