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os管的Vgs电压怎么选取?

楼主(2018-09-10):
mos管的Vgs电压怎么选取?5v也可以导通,10V也可以导通,作为充电开关的话选多大合适

网友A:
看规格书的VGS 电压

网友B:
看datasheet中Vgs和gfs两个参数,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datasheet中Vgs和gfs两个参数,再计算。

Vgs的范围较广,与gfs关系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s的范围较广,与gfs关系大吗

gfs是什么搞清楚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gfs是什么搞清楚再说吧。

前辈,Vgs的取值和gfs有啥关系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Vgs的取值和gfs有啥关系呢?请指导,谢谢!

见4楼图片。
第一个红色框,是说明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最大值。
第二个红色框,是说明开启电压,即漏极电流达到250uA时的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测试条件如图。
第三个红色框,是该型号MOS管跨导,即漏极电流变化量与门极电压变化量之比。
由第二个红色框得知开启电压,然后根据第三个红色框得知跨导,计算出某漏极电流需要多高门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
第三个红色框说明斜率,第二个红色框说明截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Vgs的取值和gfs有啥关系呢?请指导,谢谢!

当然,跨导不是常数,故这样计算有相当的误差,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跨导不是常数,故这样计算有相当的误差,只能作为参考。

根据您的指导,我再查查资料消化消化。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