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经过321同相比例放大后实际和计算的差距大?

楼主(2018-09-10):
主要是限流,正常充电时电流为3A,但是实际比例放大后电压高,充电电流一直达不到3A,2A多,快1A了,是画图有问题吗?

@captzs :关机充电那个电阻是悬空的,倍数只有68倍,这个不正常, 开机的话,那个电阻就起作用了,800ma,放大倍数300多,431就导通了就限流了
碰巧。前不久有网友用此运放搭建T反馈电路,我查了开环增益很小,不宜用于高增益的T网路电路,因为讨论氛围被搅了,我就没有说出。 如果电路放大倍数不大,不要用T网路,因为输出失调电压增大一倍。
@captzs :好眼力,这个放大倍数为68,帮忙看看是不是AGND地线有问题
是不是LM321?如果是,查开环增益参数。

网友A:
背面元件管脚那么密波峰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差距很大,先考虑原理问题,或者运放的线性区域检查,而不去考虑干扰方面的问题

版主好,这个运放是lm321,

网友C:
R230是接到哪里?
如果是接到了GND,就是T型反馈,放大倍数公式自己计算下,比较大。
限流0.8A, 10mΩ的采样电阻,也就是8mV的信号,LM321自身的Vos最大就5mV~7mV了,也就意味着这里将会有最大接近一倍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30是接到哪里?
如果是接到了GND,就是T型反馈,放大倍数公式自己计算下,比较大。
限流0.8A, 10mΩ的采 ...

说得对,那个0.8A先不考虑,开机后变成T型网络了,现在就是关机状态,放大倍数为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得对,那个0.8A先不考虑,开机后变成T型网络了,现在就是关机状态,放大倍数为68, ...

那就把最大5mV~7mV的失调误差考虑进去,计算下失调引入的误差是否可以接受,不能接受就换用Vos更小的运放。

网友D:
控制电流2个控制端,一个是电流反馈,一个是前面Q15,是‘或’关系,是不是前面Q15已经给限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流2个控制端,一个是电流反馈,一个是前面Q15,是‘或’关系,是不是前面Q15已经给限住了 ...

Q15没事,那个ntc暂时还没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