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三相200V电源如何改单相220V使用,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8-09-10):
(无正文)

楼主:
本人小白,能说的通俗易懂最好 谢谢

网友A:
查下整流桥的资料看看

网友B:
直接接上用,机器肯定能正常工作,但是因为三相整流本身纹波比单相整流低很多,因此,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输出肯定会降功率。考虑到原来的整流桥额定电流如果可以承受,那么如果你需要获得原来的额定功率,肯定必须增加输入电容的容量。如果按照原先一模一样的输入纹波要求来定,那么很明显,输入电解电容容量必须为原来的3倍。请注意我这里的前提是单相整流后的输入电流必须在桥堆的允许范围内。如果桥堆吃不消,那么你就只能工作在降功率条件下。

网友C:
cosel-pt1500.pdf (36.7 KB)
CMJ_P.pdf (2.71 MB)
SFJ_P.pdf (642.95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上用,机器肯定能正常工作,但是因为三相整流本身纹波比单相整流低很多,因此,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输 ...

谢谢您的指导,直接接单相220V 我试过,通电后几秒输出指示灯就灭了,机器 风扇还是在转,但已无输出了

楼主:
问题没解决 顶一个

网友D:
估计你简单的改不了
直接放弃,
三相整流后电压500多V,最高效率点都是按这个点算的 包含过压 过流 低压启动阀值检测等等
市电整流带载 电压估计达不到低压启动标准,所以直接报错,无输出。
如果你有点点基础,你可以看看这台设备的辅助电源,
再者 查下线路,整流桥前是否还接到其他地方去了,如果没有,那么整流桥后端的正负极 你可以找个可调高压电源 400V-500V 直接供电测试

网友D:
还有个办法
家用嘛 搞台两相转三相设备 关键舍得银子
工厂嘛 找电工 接个三相给你,按个插座

网友E:
这个设备也许内部有相电压自检,发现不对就关闭停止工作。
淘宝上搜一下三相变压器,把380V的三相电压降低一些即可,这个比较靠谱。
或者,买一个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的电压稍微低一些,频率要50Hz,输出再串联LC滤波,也许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