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再问 电流互感器检测交流电流问题

楼主(2018-09-10):
电路一,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100欧电阻,其波形如图“电路1波形”,峰峰值1.16v
电路二,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先接整流桥,整流桥输出接 100R电阻,其波形如图“电路2波形”。图中看出,整流后一半周期的波形的峰值为1.14v(有误差,因为是两次测量的过程),基本上等于“电路1波形”中的峰峰值,但是另一个周期里 有 一个峰值约为0.4V 的 小波, 哪位大侠能解析一下这个产生这个波形的原因?

注:整流桥 已经换过几次了  波形基本一致。

网友A:
谢谢分享,可以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B:
你前面接了桥堆就是不对的,桥堆由二极管构成,存在截至区,波形必定会畸变,你将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你还可以看到图2的波形相对图1变窄了,还可以看到那个大波右侧直线下降的地方,全部都是桥堆的存在造成的。
图1已经很好了,为什么非要用错误的图2

网友C:
怎么会想到在互感器后面接整流桥?肯定不对的。
接100R电阻后,要么用运放抬高电压,要么按运放的‘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D:
互感器的二次侧一定不能开路,在电路1的R60上在并接个电容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