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547 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8-09-11):
按《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一步步操作,最后调用函数TouchKeyScan();但是读取不到按键值。SOCAPI_TouchStatus的Bit7位也没有置1.官方已经封装成库,所以调试也看不到每一步是怎么样的,所以查到不到原因,有人可以给点指示么?
建议官方能再细化一下应用指南。

网友A:
你好!有可能是以下步骤没完成,请检查:1、触控库相关文件要加载到工程下;
2、要调用touchkeyinit()初始化函数;
3、要编译通过,hex要烧录到IC里;

网友B:
手册在哪里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可能是以下步骤没完成,请检查:1、触控库相关文件要加载到工程下;
2、要调用touchkeyinit()初始 ...

你说的,我都有设置啊。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在哪里找呢?

官网上可以找得到,你自己找一下吧。文件超过5M,我上传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有设置啊。如下所示:

Xdata只用了193,但有个x:700h警告,有点异常要查下去掉这个警告,有些警告是会影响程序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有设置啊。如下所示:

程序量有点大可能是其它程序影响,方便单独把程序传给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ata只用了193,但有个x:700h警告,有点异常要查下去掉这个警告,有些警告是会影响程序运行的。 ...

这个我知道那里的问题,不过不影触摸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量有点大可能是其它程序影响,方便单独把程序传给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

昨晚已经知道原因了,是EEPROM写入涵数影响的,到底是怎么影响的还不知道,只要屏蔽掉EEPROM写入涵数后就可以检测到触摸键值。
不过现在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开启一次检测,会反馈两次的键值。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已经知道原因了,是EEPROM写入涵数影响的,到底是怎么影响的还不知道,只要屏蔽掉EEPROM写入涵数后就 ...

有可能EEPROM操作时,没有按例程有开关EA的操作和EEPROM读写完成后没有把IAPADE指向RO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EEPROM操作时,没有按例程有开关EA的操作和EEPROM读写完成后没有把IAPADE指向ROM区。 ...

有完全按例程打开和关闭EA,也有完了把IAPADE指向ROM区。这些都验证过,不是这影响的。
触摸库有中断吗?没有说明,不知道哦。

网友D:
调用触摸初始化之前请先设置EA = 1;

网友E(2018-10-13):
解释的十分详细啊,真是很好的技术支持

网友F:
十分详细

网友G(2019-01-14):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可能是以下步骤没完成,请检查:1、触控库相关文件要加载到工程下;
2、要调用touchkeyinit()初始 ...

请问一下这个库从哪里可以下载?我在官网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库从哪里可以下载?我在官网怎么都找不到

触控相关的库文件,官网上没有,需要找FAE技术支持获取相关资料

网友I:
这资料竟然不是公开提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资料竟然不是公开提供呀

有10M大,上传不了

网友I:
分包压缩呀,100M都不是事

网友D(2019-02-14):
设个断点,读取后非0的时候停下来。(一定不要用单步!!!!)
触摸初始化之前先设置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