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80V耐压,5V/2.1A高压电源方案

楼主(2018-09-11):
用于DC10V~80V 输入,输出5V,输出最大2.1A 的应用演示,转换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网友A:
你这电路,输出5V,理论上都达不到90%。。。。。。。。

网友B:
DC10V~80V 输入,有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哪,比较强

网友C:
不要R8,会烧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R8,会烧芯片吗?

R8应该是个NTC吧,它可以降低上电时的电流浪涌,降低电源供应器的应力需求。

网友D:
这个电路的成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