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FreeRTOS 串口队列接收

楼主(2018-09-11):
STM32 FreeRTOS 串口队列接收

楼主:
要使用队列,必须首先建立队列,建立队列后,在任务中检测队列中是否有数据,若有数据,则进行处理

xQueueHandle xQueueRx;

static void vOnCommunicationTask(void *pvParameters)
{
    portCHAR cChar;
    xQueueRx = xQueueCreate(20, sizeof(u8));/*创建一个深度为20的队列*/
    while(1)
    {
        if(xQueueReceive(xQueueRx, &cChar, 10/portTICK_RATE_MS)==pdTRUE) /*队列中有数据*/
        {
            printf("%c",cChar);/*输出数据*/
            //做其他处理
        }
    }
}

楼主:
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队列中,并检测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TASK被解除阻塞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u8 cChar;
     /*接收中断,并且接收缓冲不满*/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ec_f==0)
    {
        c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xQueueSendToBackFromISR(xQueueRx, &cCha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有更高优先级的TASK被解除阻塞,z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为true*/
        portEND_SWITCHING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

楼主:
int main(void)
{
   /* 创建的队列用于保存最多5个值,每个数据单元都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一个long型变量 */

    prvSetupHardware(); /*硬件初始化*/
    xTaskCreate( vLEDTask, "LEDTASK",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1, NULL );
    xTaskCreate( vOnCommunicationTask, "oncommunication",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2, NULL );

    /*Start the FreeRTOS scheduler*/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 (1)
    {
    }
}

网友A:
楼主的讲解很详细

楼主:
最近在学习 FREERTOS 在这里做个备份!学习笔记!

网友B:
如果是队列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满或者空的概念啊

网友C:
其实质是不是指针的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