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教程] LabVIEW常用工具

楼主(2018-09-11):
在LabVIEW等图形化编程语言中,鼠标是主要的编程环境交互工具,即各种操作任务通过鼠标完成,如选择、连线、高亮文本等。本节主要探讨鼠标在LabVIEW中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鼠标完成各种任务。
此外,本节还介绍了快捷菜单、属性对话框和工具栏等修改VI的重要途径。
选择工具

LabVIEW提供新建、修改和调试VI的一系列工具。工具是鼠标光标的一种特殊操作模式。选择了一个工具后,鼠标光标就变成了该工具的图标和操作模式。LabVIEW可根据鼠标当前的位置自动选择相应的工具。
图1. 工具选板
在工具选板中可手动选择所需工具。要打开工具选板,请选择查看»工具选板选板。
自动工具选择器
在工具选板的顶部有一个“自动选择工具”按钮。选中该按钮后,LabVIEW将根据鼠标当前的位置自动选择相应的工具。如要关闭自动选择工具,请取消选择该按钮或者选择选板中的其他项。
如果将选板中的各项工具比喻成家庭常备工具中的螺丝刀、刀片、螺丝锥,那么自动工具选择器就像是一把能够完成所有任务的瑞士军刀。
图2. 各个工具和自动工具选择器
以下是LabVIEW中的一些常见工具。启用“自动选择工具”后,鼠标会变成下列工具之一来完成LabVIEW中的常见任务。
操作工具

操作工具用于改变控件的值。图3中使用了操作工具来移动水平指针滑动杆。鼠标移至指针上方时,光标自动变为操作工具。
图3. 使用操作工具
操作工具大多用于前面板窗口,但也可用于在程序框图窗口中改变布尔常量的值。
定位工具

定位工具用于选择或调整对象大小。图4 中使用了定位工具来选择Number of Measurements数值控件。选中对象后,您可以移动、复制或删除该对象。鼠标移至一个对象的边界时,光标会自动变成定位工具。
图4. 使用定位工具选择对象
如鼠标移至对象的调节尺寸节点上,光标将显示为重新调整大小模式,如图5所示。请注意,悬停在XY图左上角尺寸节点上的鼠标变成了双箭头模式。
图5. 使用定位工具改变对象大小
定位工具在前面板和程序框图中皆可使用。
标签工具

标签工具用于在输入控件中输入文本、编辑文本和创建自由标签。图6中使用了标签工具在Number of Measurements控件中输入文本。鼠标移至控件内部时,光标会自动变成标签工具。单击鼠标使光标位于控件内部,双击鼠标选中当前文本。
图6. 使用标签工具
如鼠标位于前面板或程序框图中不可使用工具的位置,光标显示为十字线。如启用了自动选择工具,双击任意空白处可打开标签工具来创建自由标签。
连线工具

连线工具用于连接程序框图上的对象。图7中使用了连线工具将Number of Measurements接线端连线至For循环的计数接线端。鼠标移至接线端的输出/输入端或连线上时,光标自动变为连线工具。
图7. 使用连线工具
连线工具主要用于程序框图窗口,以及在前面板窗口中创建连线板。
工具选板中的其他工具
工具选板中还包含下列工具:

“对象快捷菜单”工具,用于通过单击鼠标左键打开对象的快捷菜单。在LabVIEW中,右键单击对象也可打开对象的快捷菜单。

“滚动窗口”工具,用于在不使用滚动条的情况下滚动窗口。

断点工具,用于在VI、函数、节点、连线和结构中设置断点,使其在断点处暂停运行。

探针工具,用于在程序框图的连线上创建探针。使用探针工具可即时查看出现问题或意外结果的VI中的值。

上色工具,用于为对象上色。同时,该工具还显示当前的前景和背景色。

取色工具,用于获取颜色,然后通过上色工具上色。
快捷菜单

所有LabVIEW对象都有快捷菜单,它也叫即时菜单、弹出菜单,或右键单击菜单。创建VI时,快捷菜单上的选项可以改变前面板和程序框图上对象的外观或运行方式。要打开快捷菜单,请右键单击对象。
图8. Meter的快捷菜单
属性对话框

前面板窗口的对象也有属性对话框,用于改变前面板对象的外观或者动作。要打开属性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对象,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图9显示了图8所示Meter的属性对话框。对象属性对话框中的选项与该对象快捷菜单中的选项类似。
图9. Meter的属性对话框
您可在前面板或程序框图上一次选择多个对象,编辑其共同属性。要选择多个对象,请使用定位工具拖曳矩形方框来选定这些对象,或在按下<Shift>键的同时单击对象。 然后右键单击对象,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此时属性对话框仅显示所选对象的共同属性。如所选对象相似,则对话框中的选项卡和属性较多。如所选对象无共同属性,则属性对话框中不会显示任何选项卡或属性。
前面板窗口工具栏

每个LabVIEW窗口都有一个工具栏。前面板窗口的工具栏按钮用于运行和编辑VI。
下图是前面板窗口显示的工具栏。

运行按钮,单击该按钮运行VI。如有需要,LabVIEW将对VI进行编译。如运行按钮显示为上图所示的白色实心箭头,则说明VI可以运行。同时,白色实心箭头也说明如果为该VI创建一个连线板,该VI可作为子VI使用。

VI运行时,如运行按钮如上图所示,说明该VI是一个顶层VI,即没有调用它的调用方。

如运行中的VI是一个子VI,则运行按钮如上图所示。

如创建或编辑中的VI包含错误,运行按钮显示为断开。如在程序框图中完成连线后,运行按钮仍显示为断开,说明该VI不能运行。请单击该按钮打开错误列表窗口,查看窗口中列出的错误和警告。

连续运行按钮,单击该按钮使VI连续运行,直至中止或暂停执行。再次单击该按钮可以停止连续运行。

中止执行按钮,该按钮在VI运行后激活。当没有其他方法停止VI时,单击该按钮可立即停止VI。如多个调用该VI的顶层VI正在运行,该按钮显示为灰色。
注意:按下中止执行按钮将立即停止VI,而不论VI是否完成了当前循环。如VI使用了外部资源,如连接了外部硬件,中止VI可能使资源处于未知状态,既不能重置,也不能释放。因此,建议为VI设计一个停止按钮来防止这种问题。

暂停按钮,单击该按钮暂停运行VI。单击暂停按钮后,程序框图高亮显示暂停的节点,同时暂停按钮变成红色。再次单击暂停按钮可继续运行VI。

文本设置下拉菜单,用于改变所选VI部分的字体设置,如大小、样式和颜色等。

对齐对象下拉菜单,用于按轴(包括垂直边缘、上边缘、左边缘等)对齐对象。

分布对象下拉菜单,用于均匀分布或压缩对象之间的间隔等。

调整对象大小下拉菜单,用于将多个前面板对象设置为同样大小。

重新排序下拉菜单,用于确定重叠对象的前后关系。请先用定位工具选择其中一个对象,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向前移动、向后移动、移至前面或移至后面。

LabVIEW搜索,用于在LabVIEW帮助、控件和函数选板以及ni.com中的NI技术支持、社区支持、下载和的产品信息页面中查找相关信息。如要配置LabVIEW搜索的类别,请点击工具»选项,在类别中选择搜索进行配置。

显示即时帮助窗口按钮,单击该按钮可启用即时帮助窗口。

确定输入按钮,用于提醒用户有一个新值可以替换旧值。单击确定输入按钮、按<Enter>键,或单击前面板或程序框图工作区,该按钮即消失。
程序框窗口图工具栏

整理程序框图按钮,单击该按钮重新整理程序框图上的已有连线和对象,使布局更加清晰。要配置整理选项,请点击工具»选项,在类别中选择程序框图设置。
程序框图工具栏上的其他按钮主要用于调试,关于这些按钮的说明在“调试工具”一节中有详细介绍。

网友A(2019-05-16):
刚刚接触,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