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U1DN 支持U盘下载吗?

楼主(2018-09-11):
N32905U1DN 支持U盘下载吗?

网友A:
看你怎么设置了。

网友B:
新唐N32905U1DN单片机不支持用户将程序烧录到内部FLASH,必须外挂FLASH存储用户程序,可以是SPI FLASH、NAND FLASH、SD卡

网友B:
这个不是下载,好像就是跟电脑一样,系统在存储器里。

网友C:
支持SD卡,应该也支持USB。

网友D:
好像不这次。

网友E:
N32905U1DN使用ARM926EJ-S内核,其内部集成的JPEG编解码器、CMOS摄像头接口、32通道的声音处理单元(SPU)、ADC、DAC等不仅可以满足各种的应用需求,还能减少生产方面的物料成本。而200MHz主频的ARM926 内核与SDRAM、2D BitBLT***,LCD接口、USB1.1 Host与USB 2.0 Device高速接口的组合使得N32905U1DN成为掌上教育学习机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