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 TFTLCD显示实验代码(03)

楼主(2018-09-11):
STM32f4————TFTLCD显示实验代码(03)
/*******************************************************/
第十个要介绍的是字符显示函数LCD_ShowChar,该函数同前面OLED 模块的字符显示函数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字符显示函数多了1 个功能,就是可以以叠加方式显示,或者以非叠加方式显示。叠加方式显示多用于在显示的图片上再显示字符。非叠加方式一般用于普通的显示。
该函数实现代码如下: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y:起始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设置窗口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调用 1206 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调用 1608 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调用 2412 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LCD_Fast_Draw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dev.height)return;    //超区域了
      if((y-y0)==size)
      {
        y=y0; x++;
        if(x>=lcddev.width)return;  //超区域了
        break;
      }
    }
  }
}
在 LCD_ShowChar 函数里面,我们采用快速画点函数 LCD_Fast_DrawPoint 来画点显示字符,该函数同 LCD_DrawPoint一样,只是带了颜色参数,且减少了函数调用的时间,详见本例程源码。该代码中我们用到了三个字符集点阵数据数组 asc2_2412、asc2_1206 和 asc2_1608,这几个字符集的点阵数据的提取方式,同十七章介绍的提取方法是一模一样的。详细请参考第十七章。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TFTLCD 模块的初始化函数LCD_Init,该函数先初始化STM32与TFTLCD 连接的 IO 口,并配置 FSMC 控制器,然后读取 LCD 控制器的型号,根据控制 IC 的型号执行不同的初始化代码,其简化代码如下:
void LCD_Init(void)
{
vu32 i=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①  GPIO,FSMC 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D
|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F|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使能 PD,PE,PF,PG时钟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ENABLE);//使能 FSMC 时钟

    //②  GPIO 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PB15 推挽输出,控制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PB15 推挽输出,控制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3<<0)|(3<<4)|(7<<8)|(3<<14);
//PD0,1,4,5,8,9,10,14,15 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1FF<<7);//PE7~15,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F12,FSMC_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F12,FSMC_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