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能电气机架式UPS和塔式UPS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UPS?

楼主(2018-09-11):
  机架式UPS和塔式UPS有什么区别?如何选择UPS?说起机架式UPS和塔式UPS,它们都是UPS不间断电源的一种,可以保障设备系统在停电之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使用户能够紧急存盘,使用户不致因停电而影响工作或丢失数据。可是,问题来了,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存能电气小编就来说道说道。

  机架式UPS和塔式UPS的区别

  机架式UPS:是一种主要应用在安防系统集成集中供电的电源供给设备,是安防系统规范化管理和集中化管理的必然产品。可以正弦波输出,零转换时间。

  塔式UPS:应该是见得最多也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服务器结构类型,因为它的外形以及结构都跟立式PC差不多,当然,由于服务器的主板扩展性较强、插槽也多出一堆,所以个头比普通主板大一些,因此塔式UPS的主机机箱也比标准的ATX机箱要大,一般都会预留足够的内部空间以便日后进行硬盘和电源的冗余扩展。

  一、机架式UPS和塔式UPS有什么区别?

  其实,小编要和大家说的是机架式UPS和塔式UPS在性能上没有什么区别,最大不同的方式就是安装方式上面不同。

  二、机架式UPS安装和塔式UPS安装的区别:

  机构式UPS的安装在标准机架上,结构类似于服务器。塔式UPS的是单独放置,落地安装,对空间有要求。选择机架式还是塔式就看你的UPS摆放环境和空间大小而定。机架式UPS可以通过导轨固定在标准的网络机柜内,塔式UPS一般就放在地上的,不能上机架。

  简单的来说:UPS安装方式有塔式、机架式2种,和服务器的安装模式差不多。塔式UPS就是传统的立式结构,随便找个地方一蹲就可以了。机架式UPS就是可以安装在19英寸标准服务器机柜内部,节约场地空间,外观整洁,就像一台机架式服务器。

  机架式UPS相对于传统立式(塔式)结构UPS而言,能够安装在标准机柜中,节省占地面积与空间,便于安装、使用及维护,能够使用较短的功率连接电缆。通过减少关键设备与负载之间的故障点,可提高整个系统的可用性。

  三、机架式UPS电源与塔式UPS电源相比优势:

  1.安装简单,扩容方便,节约投资。

  2.机架式UPS电源使供电系统能随需应变,让容量随着业务的发展而实现“动态成长”既满足了后期业务的扩展需求,又降低了用户的初期购置成本。

  3.并联冗余,运行稳定,可靠性高。

  四、如何选择塔式UPS和机架式UPS?

  这个主要看客户实际的需求,安装面积,需求功率、摆放环境等等来选择。

  UPS摆放环境是区分塔式UPS与机架式UPS的关键,如果需要有整齐的机房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环境的工作组则需要机架式UPS电源,否则塔式UPS更有优势。同时工作稳定性和工作效率也是选择的关键工频机工作稳定安全性比高频机稍高,但效率稍低;高频机效率高但稳定性稍低。总之都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具体需要而定。

     **来源于存能电气http://www.cun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