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 TFTLCD显示实验代码(06)

楼主(2018-09-11):
STM32f4————TFTLCD显示实验代码(06)
/*******************************************************/
特别注意:本函数使用了printf来打印 LCD ID,所以,如果你在主函数里面没有初始化串口,那么将导致程序死在printf里面!!如果不想用printf,那么请注释掉它。
LCD 驱动相关的函数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看主函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x=0;
  u8 lcd_id[12];       //存放 LCD ID 字符串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 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 LED
    LCD_Init();         //初始化 LCD FSMC 接口
  POINT_COLOR=RED;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 LCD ID 打印到 lcd_id数组。
     while(1)
  {
    switch(x)
    {
      case 0:LCD_Clear(WHITE);break;
      case 1:LCD_Clear(BLACK);break;
      case 2:LCD_Clear(BLUE);break;
      case 3:LCD_Clear(RED);break;
      case 4:LCD_Clear(MAGENTA);break;
      case 5:LCD_Clear(GREEN);break;
      case 6:LCD_Clear(CYAN);break;
      case 7:LCD_Clear(YELLOW);break;
      case 8:LCD_Clear(BRRED);break;
      case 9:LCD_Clear(GRAY);break;
      case 10:LCD_Clear(LGRAY);break;
      case 11:LCD_Clear(BROWN);break;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TFTLC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lcd_id);    //显示 LCD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14/5/4");
       x++;
    if(x==12)x=0;
    LED0=!LED0;delay_ms(1000);
  }
}
该部分代码将显示一些固定的字符,字体大小包括24*12、16*8和12*6等三种,同时显示LCD 驱动 IC 的型号,然后不停的切换背景颜色,每 1s 切换一次。而 LED0 也会不停的闪烁,指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其中我们用到一个 sprintf 的函数,该函数用法同 printf,只是 sprintf把打印内容输出到指定的内存区间上,sprintf的详细用法,请百度。
另外特别注意:uart_init 函数,不能去掉,因为在 LCD_Init 函数里面调用了 printf,所以一旦你去掉这个初始化,就会死机了!实际上,只要你的代码有用到printf,就必须初始化串口,否则都会死机,即停在 usart.c里面的 fputc函数,出不来。
在编译通过之后,我们开始下载验证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