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8-09-11):
最近在学习铃木雅臣编著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并自己动手搭建了第五章图5.19的100W功率放大电路。遇到了以下的两个问题,还请大神赐教,谢谢!
1:电路中的56欧姆电阻总是烧毁。
2:电路搭建完成,输出端有将近40V的直流电压。

@dirtwillfly :你好,之前我电路只搭了前半部分,后来我认为56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就是后面三极管的两个Vbe,就加上了后一级,电阻没有再烧毁了。你觉得我的理解对吗?
@dirtwillfly :之前的链接好像没用,图片上传了。在下面。你看一下,谢谢!
图呢?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5MjY0MnxjMzg0NTVmYnwxNzYzODEzOTM4fDB8

楼主:
这是我自己搭建的具体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运放搭的功率放大器,设计的感觉不是很理想,首先,通过5.1K--82K衰减再接共射极放大,这样的连接,对电源纹波的抑制很差。整个环节工作电流,直接被+-45V控制。虽然P管和N管是共同作用的,他们基本上是同时增加同时减少,但是特性的差异就完全没法避免,因此他们电流变动的差值,将直接引入到他们的C极电平波动。
实际做时候,Tr1和Tr3的正负电源,至少另外单独稳压供电,并略高于末级电压才能保证线路输出指标。
Tr2的调整,直接决定了56Ω电阻上面的电压,静态时候,你可以不接后面4个管子,通过调整4.7K可调,将56Ω电阻上面的电压调整到2V以下,才能接上后面级,否则,很容易造成末级静态电流过大,烧毁管子。

看你下面画的线路,没有标明负反馈情况,这样的线路,没有负反馈,输出电压什么极性基本上无法确定。

明白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搭的功率放大器,设计的感觉不是很理想,首先,通过5.1K--82K衰减再接共射极放大,这样的连接,对 ...

你好,电路搭完第一级大管之后。输入信号,持续了一两分钟,47微法的电容炸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电路搭完第一级大管之后。输入信号,持续了一两分钟,47微法的电容炸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

47uF?是不是电源上面的那个,如果炸了只能2个原因,一个是你焊接反了,一个是电容耐压不够或者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F?是不是电源上面的那个,如果炸了只能2个原因,一个是你焊接反了,一个是电容耐压不够或者不合格。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F?是不是电源上面的那个,如果炸了只能2个原因,一个是你焊接反了,一个是电容耐压不够或者不合格。 ...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是用运放放大的,我看它的正相反相输入端应该是接反了,按他这样接应该是起不到放大作用的。您看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是用运放放大的,我看它的正相反相输入端应该是接反了,按他这样接应该是起不到放大作用 ...

没反,因为后面又串联了一个Tr1和Tr3组成的反相放大器,所以,到功放最后输出端看起来,运放原来的同相输入端就是整个功放线路的反相输入端。
负反馈必须到这个输入端。这个线路在这里是完全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因为后面又串联了一个Tr1和Tr3组成的反相放大器,所以,到功放最后输出端看起来,运放原来的同相输 ...

谢谢,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因为后面又串联了一个Tr1和Tr3组成的反相放大器,所以,到功放最后输出端看起来,运放原来的同相输 ...

你好,最近刚刚学习功率放大器这一部分,谢谢你的解答!
自己对这一模块比较陌生,有的时候看书也会想错。想请教前辈有没有什么学习的书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推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最近刚刚学习功率放大器这一部分,谢谢你的解答!
自己对这一模块比较陌生,有的时候看书也会想错 ...

我学模电的书,现在既找不到了,也记不得名字喽。
学业内的课本是哈工大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现在版本应该早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学模电的书,现在既找不到了,也记不得名字喽。
学业内的课本是哈工大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现在版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搭的功率放大器,设计的感觉不是很理想,首先,通过5.1K--82K衰减再接共射极放大,这样的连接,对 ...

你好,我电路搭好了又在测量。但是56欧姆两端只有0.054V左右的电压。调节了VR2也没有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电路搭好了又在测量。但是56欧姆两端只有0.054V左右的电压。调节了VR2也没有变化。请问是什么原 ...

如果2个发射极的1K电阻上面,电压确实是2V,那么56R电阻上面,怎么说都不会只有这么点电压。
只有这么点电压,基本上唯一可能的就是Tr1,和Tr2工作点或者是工作条件不对。
你可以试着切断运放输出---2个82K连接的那个点,这时候,如果正常,2个82K连接的点,电压应该基本上等于GND附近,而2个1K电阻上面应该有2V的电压,这时候,你再去测量56R电阻上面的电压,就应该是可以调整的了。否则,就还必须认真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个发射极的1K电阻上面,电压确实是2V,那么56R电阻上面,怎么说都不会只有这么点电压。
只有这么点 ...

你好,按你的方法试了。断开了运放和82欧姆连接的点,1k电阻两端的电压只有0.15V(没断开之前我量过,也没有2V,而是0.2V),在断开运放输出端的基础上,我测量了两个82欧姆电阻连接点的电压,竟然是直流32V。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你的方法试了。断开了运放和82欧姆连接的点,1k电阻两端的电压只有0.15V(没断开之前我量过,也没 ...

2个82K必须连接起来,然后悬空,不和运放连接,不知道你操作的是不是错误了,然后,再去测试该点电压,正常情况必须是接近GND。

楼主:
@tianxj01

就是断开我图上打叉的那条线是吗?其他的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anxj01

就是断开我图上打叉的那条线是吗?其他的不动。

是的,这时候,你才可以弄明白,后面56Ω电阻上面电压的正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时候,你才可以弄明白,后面56Ω电阻上面电压的正确值。

是的,我就是断开的这个,发现电压不对。1k电阻两端的电压是0.15V,您说的那个接近GND 的电压我测得的电压是32V的直流电。请问这种情况我该从哪个地方去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你的方法试了。断开了运放和82欧姆连接的点,1k电阻两端的电压只有0.15V(没断开之前我量过,也没 ...

这个中心节点,按照4个电阻和2个正负电源,串联分配。
5.1-82-82-5.1,所以如果你正负电源是正确的,而且阻值都是对的,那么没理由这个节点电压距离GND太多。
仔细检查,是不是正负电源根本就是错误的,还有,这4个电阻,是不是阻值用错了,比如8.2K当成82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时候,你才可以弄明白,后面56Ω电阻上面电压的正确值。

嗯嗯,谢谢!电压已经调正确了。但是在只加载直流电压的情况下,Tr1和Tr3却发烫,请问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时候,你才可以弄明白,后面56Ω电阻上面电压的正确值。

嗯嗯,谢谢!电压已经调出来了。但是我在只加载直流电压的情况下,发现Tr1和Tr3发烫,请问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电压已经调出来了。但是我在只加载直流电压的情况下,发现Tr1和Tr3发烫,请问是什么原因会造 ...

0.1W左右的静态功耗,应该是有点热,不应该发烫啊,除非你又用错电阻了,2个发射极1K电阻,决定了2个三极管的工作电流,2V/1K=2mA。2mA*45V=0.0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W左右的静态功耗,应该是有点热,不应该发烫啊,除非你又用错电阻了,2个发射极1K电阻,决定了2个三极 ...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标识了。是Tr4和Tr5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标识了。是Tr4和Tr5发烫。

20mA*45V=0.9W。
本身这个±45V的这个位置管子,一般用的是TO220封装的大功率管了,而且必须加合适的散热器,否则一个**的TO220是不能承受这个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45V=0.9W。
本身这个±45V的这个位置管子,一般用的是TO220封装的大功率管了,而且必须加合适的散热 ...

嗯,这里我用的是2SC2073和2SA940两个中管,它们的Ic都是1.5A,应该是不发烫的。后来我检查电路后又通电试了,发现C2073是没有温度的,只有A940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里我用的是2SC2073和2SA940两个中管,它们的Ic都是1.5A,应该是不发烫的。后来我检查电路后又通电 ...

输出中点现在应该是有点漂移,系统稳定,负反馈建立,就会稳定中点,这样2个管子热量会是一样的。
这个是正常的,管子必须加散热器,然后,你可以将断开的那个节点,和输出的节点连接起来(运放还是断开的),让他们自己来负反馈。这样输出中点基本上就正常,然后可以观察2个管子的温度。
具体就是你打叉的那个2个82K的中间,和Tr2的发射极或者集电极任意一个连接起来。这样输出基本上就稳定在GND附近,然后就可以测量一下,Tr2是不是到GND附近了,然后2个管子都会正常发热。
再接着你就可以接上后面2级射极跟随,调整4.7K,测量总电流=2+20+10+10
接着,断开前面的短接线,和运放连接起来,然后接上9.1K/1K的反馈回路,可以测试整个放大器的基本工作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中点现在应该是有点漂移,系统稳定,负反馈建立,就会稳定中点,这样2个管子热量会是一样的。
这个是 ...

嗯嗯,我查到问题了。56欧姆电阻与+45V电压之间电压只有2V,而与-45V电压之间电压是86V。我想请教一下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哪里的电路连接错了?我反复查看了电路好几回,都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查到问题了。56欧姆电阻与+45V电压之间电压只有2V,而与-45V电压之间电压是86V。我想请教一下出 ...

没有问题,没有负反馈,表现就是这样,你按照我说的测试,就可以发现都很正常就是了。
56Ω电阻上面的电压是几V,完全取决于Tr1和Tr3他们之间的电流差,开环时候,由于他们电流不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电压直接会偏到某一个方向为止。
调试或者说你熟悉线路时候,可以按照我说的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建立了合理的负反馈,中点才能稳定下来。
看下面怎么做:

这一步测试好了。放大级和后面静态电流控制级就基本上好了,现在可以测试在我给你画的这个线路上面,把后面几个管子都接上,测试静态电流。调整4.7K,到图上面标注的电流的和。

楼主:
@tianxj01

前辈,你好!现在的电路情况是这样的。元器件也都检查替换过了没有问题。但两端电压始终这样,布线连接也暂时没有发现错误。

网友A:
我给你画的那条红色横线你连了没有?
连起来,各点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画的那条红色横线你连了没有?
连起来,各点什么电压?

连了。各点电压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很正常了嘛?

是的,这样是对的。可是再往下走,接上运放,电压又变成一边2V,一边86V。

网友A:
运放一旦接上,运放那个9.1K和1K的负反馈网络必须接到输出端,你没接后面2个大功率时候,负反馈接到56R电阻任意一端,接上后面2级跟随器,那么就完全按照线路图做,电压才能正常。
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试试看这个线路能播放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一旦接上,运放那个9.1K和1K的负反馈网络必须接到输出端,你没接后面2个大功率时候,负反馈接到56R电阻 ...

我把后面并联的两组大的功率管接上去之后,电压正常了。但是Tr4和Tr5在不加信号源的情况下还是发热发烫。这样我可以试试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一旦接上,运放那个9.1K和1K的负反馈网络必须接到输出端,你没接后面2个大功率时候,负反馈接到56R电阻 ...

我试过了,是对的。谢谢!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是对的。谢谢!开心

如果你没有接上后面2级跟随器,56R2头电压=1.2V,那么T4T5工作点就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输出电压正常为GND,然后2管子还是发热,因为有0.9W输出功率,是一个不小的静态功耗,肯定有正常的热量,如果感觉偏热,你需要加大这2个管子的散热器就是了。另外告诉你一个诀窍,Tr2,最好的做法是用一个TO-126 管子,因为中间有个孔,背面有金属散热,然后经过云母片或者硅胶垫,直接贴到末级4个输出管子散热器的中间用螺丝固定,目的就是实现热耦合。因为当功放连续工作一定时间,管子发热后,造成的末级静态电流变大,实现热耦合后,Tr2的BE结因为温度上升而降低,会有效的降低2.4V的偏置电压,从而稳定末级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接上后面2级跟随器,56R2头电压=1.2V,那么T4T5工作点就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输出电压正常为GND ...

嗯嗯。加了一个一般大的散热片,再试的时候就好了。之前我看别人做好的功放的板子,就是您说的那样的接法。这下明白原因了!谢谢前辈,前辈很厉害,我还是要努力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加了一个一般大的散热片,再试的时候就好了。之前我看别人做好的功放的板子,就是您说的那样的接法 ...

做成了一个高电压功放,听到了美妙的音乐,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看着你一步步跌跌撞撞的这个线路走过来,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个功放,那是我爸去上海观摩上海全运会,在四川路上面买的一个OCL套件,也是这样跌跌撞撞的把机器弄响了,那时候条件可没你们现在这么好,首先是器件不允许损坏,坏了基本上没机会再去配一个,然后,示波器肯定是没有的,一个万用表还是快挂的工厂电工货。表笔都是破烂不堪的。网络交流高手请教那就别提了,网络还是那以后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更发愁的是没有随手可得的各种高保真音源,为了这个还差点把老爸单位的一台春雷牌盒式录音机拆坏了。
最后,如履薄冰的,没损坏一个元件,总算唱响了自己的第一块功放板.....唱响的那一瞬间,脑袋里面像是有一个刺猬炸了,然后才是精神突然放松后的一阵满足感。心理获得感不是很能明确描述,反正应该也是一种类似精神**的刺激舒爽的感觉吧。
现在我自己都超过当初爸爸的年纪了,看着你们成长进步,也是一种由衷的高兴。。。。
学电子,尤其是硬件,综合知识要求非常高,做一个好的硬件工程师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量非常大的职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混合、开关电路等等等等,还包括大量的数学基础。如果能掌握单片机和编程语言,那么你会变成一个软硬件结合的高手,这也许说起来和现在社会的分工大协作模式有矛盾,可有这样的条件你可以发挥协作所没有的特别优势那就是软硬件一体,能最快时间的创造一个最佳的性能价格比产品...路真的很长很长,且行且珍惜,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了一个高电压功放,听到了美妙的音乐,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看着你一步步跌跌撞撞的这个线路 ...

  嗯嗯,做这个电路真的做了挺长时间的,也不止搭了一遍电路。有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出问题就一遍一遍的看线路有没有问题。也许是做了太久,电路成功的一瞬间简直不敢置信,之后便是满心的欢喜。
  这个过程收益颇多,但是也让我看明白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很欠缺。幸好得到了前辈耐心的指导,不然按着我的思路,怕是还要绕很多弯路呢!
  也谢谢前辈的这番教诲,我相信自此我会更加充满信心,努力学习,充实自我的。
  在这里也祝愿前辈心想事成,开开心心!

网友A(2018-10-13):
这个保护过于简单,而且功能不完善,给你一个完善的经典保护电路:

这里,Vcc48V左右都可以,要求并不高,采用左右声道2个24V继电器串联,或者干脆用一个双刀48V继电器控制左右声道。Vcc 超过40几V,就可以保证继电器吸合了,你采用的是±45V,直接用+45V完全够了。
AC40V那个地方,就直接用你变压器45V整流桥堆的交流输入端即可。
线路有完善的过流保护、输出零电平漂移保护。还有延迟接通,断电提早断开,防止上电断电喇叭冲击。红字给你标记出了各功能部分,具体原理、意义可以去参考upc1237官方数据表。

楼主:
@tianxj01 前辈,你好!这两天才有空把你教的保护回路拿出来学习。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原有功放电路上画了保护回路,麻烦前辈看看我有没有理解错。

网友B(2019-03-25):
实现热耦合后,Tr2的BE结因为温度上升而降低,会有效的降低2.4V的偏置电压,从而稳定末级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