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LabVIEW开发STM32 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8-09-11):
使用LabVIEW开发STM32 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

楼主:
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行的ARM Cortex-M3芯片,已经集成了USB外设,所以硬件很简单,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 最近以来,我一直在研究STM32的USB HID双向通信,并使用LabVIEW来开发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已经成功,所以讲一下基本过程。

楼主:
首先是USB HID驱动程序的开发。 默认来说,USB HID是免驱动的,windows系统已经有了USB HID驱动了,一般是调用usbhid.dll来通信。但这里我们不使用LabVIEW调用usbhid.dll来通信,而且是采用VISA来进行USB HID双向通信,所以我们要先用VISA开发USB HID驱动程序,就是inf文件。 我们要先安装VISA驱动程序,我安装的是NI-VISA4.6.2,注意是完整版的安装:

楼主:
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启动电脑,打开“开始”,在“所有程序”的NI目录下,打开:driver wizard:

楼主:
下一步是填写VID和PID,以及USB HID设备名、厂家、是否USB复合设备等,需要和STM32 下位机程序对应起来:

楼主:
下一步是填写USB HID驱动名称,以及生成的inf文件的路径。驱动向导会同时生成XP和VISTA系统下的inf文件:

楼主:
点下一步,会问您目的路径下的inf文件不存在,是否创建?我们点YES,进入安装选项页面:

楼主:
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生成的inf驱动程序。 最后,我们点击“finish”之后,STM32 USB HID驱动程序就创建完成了,并已经安装到电脑中了。 生成的inf文件有电脑的以下目录,同时有XP和VISTA系统的驱动,如下:

楼主:
我们把STM32 USB HID下位机程序烧写到STM32中之后,插上USB线,电脑会提示新硬件,但XP系统默认安装的是系统自带的USB HID驱动,不是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如下:

楼主:
这时候我们开始更新驱动程序:

楼主: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楼主:
下一步,不要搜索,如下:

楼主:
下一步,选择“STM32 USB HID”:

楼主:
这样,我们就成功安装我们刚才生成的inf

楼主:
最后一步,我们打开LabVIEW的MAX,可以看到,我们的STM32硬件已经被MAX识别出来了:

楼主:
我们做的STM32硬件能够被LabVIEW的MAX识别出来,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接下来就是LabVIEW上位机软件的编写了。 LabVIEW给STM32发送数据,可以使用“VISA写”控件。 但LabVIEW接收STM32发送过来的数据,不能用“VISA读”控件了,需要使用USB中断控件来读,同时要启用USB中断事件。 最后,LabVIEW运行界面如下:

楼主:
总结:采用基于NI-VISA驱动的USB接口应用系统的设计非常容易,开发难度低,对开发者的要求不高;开发出的系统稳定可靠,即使对Windows编程不熟悉的人也可以开发出USB应用系统,它提供了另一种开发USB驱动应用程序的捷径。 另外我发现Bus Hound这个工具挺好的,可以查看USB通信的细节:

楼主:
貌似 这个开发过程 十分新颖!

网友A:
以前都不知道 现在了解了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 ...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还从没偶用过这个软件

楼主:
这个软件 很流行的!

网友D:
怎么不使用c#呢

网友E:
有源代码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 ...

一般使用C++开发

网友G:
引用 楼主:
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 ...

C#软件也用的很多。

网友H:
USB HID驱动很难

网友I:
引用 楼主:
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 ...

USB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J:
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K:
很是强大。labview 开发界面很不错

网友K:
抽空恶补labview

网友L:
有工程代码吗

网友M:
后期开发usb简单多了

网友N:
HID驱动怎么样

网友O:
上位机简单吗?

网友K:
labview是主流,想学习下

网友K:
做上位机用得到

网友P:
非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的用下可以,否则建议用VS或者QT    C++  C# 等写上位机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