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P规格

楼主(2018-09-11):
HC89S003P 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 CMOS 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 8 位单片机,内部有 12K Bytes FLASH 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 和 256 Bytes XRAM,最多 18 个双向 I/O 口,1 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 PTM,5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3 组 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 PWM,1 个 8 位 PWM,2 个 UART,1 个 SPI,16 个外部中断,11+2 路 12 位 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低频、掉电和空闲)和 16个中断源。
选型表:
产品型号
ROM Bytes
RAM Bytes
MAX Freq
I/O
ADC
Timer
PWM
INT
WDT
HC89S003P
12K
256+256
16MHZ
11+2
12Bit*3
8Bit*1

产品型号
Voltag
TEMP
Package
Simulator
Programmer
Datasheet
DemoCode
DemoBoard
HC89S003P
2.0-5.5V
-40~+85°C
TSSOP20
HC-LINK
HC-PM51

芯片特征:
CPU
⚫ 增强型1T 8051内核
ROM
12K Bytes FLASH
IAP
⚫ 灵活的代码保护模式
RAM
256 Bytes IRAM
256 Bytes XRAM
◆ 时钟
⚫ 内部高精度 32MHz RC
⚫ 内部 44KHz RC
⚫ 外部高频晶振 4MHz20MHz
⚫ 外部低频晶振 32.768KHz
⚫ 多种时钟输出
◆ 多种复位方式
⚫ 上电复位(POR
⚫ 多级低电压复位(BOR
- 4.2/3.9/3.6/3.0/2.6/2.4/2.0
⚫ 看门狗(WDT)复位
⚫ 软件复位
⚫ 堆栈溢出复位
⚫ 外部管脚低电平复位
⚫ 外部管脚电压(1.2V)检测复位
I/O
⚫ 最多18个双向I/O
⚫ 多种模式可配:输入、带上拉输入、带
下拉输入、施密特输入、模拟输入、强
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开漏带上拉输出
⚫ 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
◆ 中断
16个中断源
4级中断优先级
16个外部中断
◆ 定时器/计数器
T0/T1兼容标准805116位自动重载
T3可以工作在掉电模式
T4可以使用外部信号触发定时
T5带捕获功能
PWM
⚫ 最多3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
- 可配置为 6 路独立输出
- 可当定时器使用
- 具有故障检测功能
18位单输出PWM
◆ 通讯模块
2 UART
1 SPI
ADC 检测电路
⚫ 支持11+2 ch 12ADC检测
ADC参考电压可选内部VREF、外部
VREFVDD
⚫ 具有省电唤醒功能(单通道)
◆ 低电压检测模块
VDD 多级电压检测,可中断
- 4.2/3.9/3.6/3.0/2.6/2.4/2.0/1.9V
◆ 循环冗余校验(CRC
◆ 省电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 工作条件
⚫ 宽电压 2.0V5.5V
⚫ 温度范围-40°C+85°C
◆ 封装类型
TSSOP20

网友A:
哦  知道了

网友B:
比较遗憾的是HC89S003不能配置115200的波特率,比较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较遗憾的是HC89S003不能配置115200的波特率,比较蛋疼

好像003p中可以了。

网友D(2018-10-13):
003也有一点蹩脚的感觉。

网友E(2019-03-15):
003P和003F是同一款吗?

网友F:
请问数据手册中“6+2 路 12 位 ADC”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数据手册中“6+2 路 12 位 ADC”是什么意思呢?

6路外部 2路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