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2] 求助,不启动

楼主(2018-09-11):
HDMI, AN, DM, go, hd
最近找到一个EGOMAN的树莓派,从RASPBERRY PI的官网上下了一个NOOBS,解压后放到SD卡上,有1.4G。然后放到派上,连接好之后,始终只有一个电源指示灯亮,没有其它反应,HDMI也没有任何显示。求助,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最好把uart-debug接上,看一下串口日志,有没有进内核什么的。

网友B:
换电源试过吗?pi对电源还是有点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