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检测电平后x=0x20;还有那个0x21如何判断K1按下的

楼主(2018-09-11):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头文件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例子相关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K0   0 //宏定义 K0为0
#define  K1   1 //宏定义
#define  K2   2 //宏定义
#define  K3   3 //宏定义
#define  K4   4 //宏定义
#define  K5   5 //宏定义
#define  K6   6 //宏定义
#define  K7   7 //宏定义
#define  K8   8 //宏定义
#define  K9   9 //宏定义

//#define  UP   10
//#define  DW   11
//#define  LF   12
//#define  RT   13
#define  AD   14   //宏定义+ 为14
#define  SB   15   //宏定义- 为15

//EALLOW,EDIS是成对使用的,有些寄存器是受到保护的,不能任意写,
//EALLOW相当于去掉保护,对写保护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后 EDIS 是重新把这个寄存器保护起来的意思。
#define  L_O_V_I()     EALLOW;                             \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8 = 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8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4 = 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4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5 = 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5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6 = 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6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1 = 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1 = 0; DELAY_US(1);\
                       \
                       \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7 = 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7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0 = 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0 = 0; DELAY_US(1);\
                       EDIS;
#define  L_I_V_O()     EALLOW;                             \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8 = 0;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8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4 = 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4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5 = 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5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6 = 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6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1 = 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1 = 0; DELAY_US(1);\
                       \
                       \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7 = 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7 = 0; DELAY_US(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0 = 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0 = 0; DELAY_US(1);\
                       EDIS;
//键盘列的GPIO宏定义
#define      V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1  //宏定义
#define      V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7  //宏定义
#define      V3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0  //宏定义
//键盘行的GPIO宏定义
#define      L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6  //宏定义
#define      L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5  //宏定义
#define      L3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8  //宏定义
#define      L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4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_BUS    (*((volatile  Uint16 *)0x4000))  //宏定义LCD总线的地址
#define      EN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  //宏定义
#define      RW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6  //宏定义
#define      RS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7  //宏定义
/**********************************************************************************************/

/**************************************变量定义************************************************/
uchar u = 0;
/**********************************************************************************************/

/**************************************函数声明************************************************/
void LCD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Write_order(Uint16 order);  //LCD写函数
void Write_data(Uint16 data);    //LCD写函数
void delay(Uint16 t);            //延时函数
void configio(void);             //LCD控制脚的GPIO配置
void InitXintf(void);            //总线初始化
void display(uchar *hz);         //显示函数
/**********************************************************************************************/

void LCD_DATA(uchar d) //把数据传给总线
{
    LCD_DATA_BUS = d;  //把要显示的值赋给总线
}
void LCDInit(void)  //LCD初始化
{
  DELAY_US(5000);
  Write_order(0x30);//功能设定:基本指令动作
  DELAY_US(50);     //延时
  Write_order(0x0c);//显示状态:开
  DELAY_US(50);     //延时
  Write_order(0x01);//清屏
  DELAY_US(60);     //延时
  Write_order(0x02);//地址归位:AC=0x00
  DELAY_US(40);     //延时
}

void Write_order(Uint16 order) //LCD12864写指令函数
{
   RS=0;delay(1);   //指令
   EN=1;delay(1);   //允许
   LCD_DATA(order); //赋值
   EN=0;delay(1);   //允许
}

void Write_data(Uint16 data)  //LCD12864写数据函数
{
   RS=1;delay(1);   //指令
   EN=1;delay(1);   //允许
   LCD_DATA(data);  //赋值
   EN=0;delay(1);   //允许
}
void delay(Uint16 t) //延时函数
{
   Uint16 i;         //定义变量
   while(t--)        //while循环
    {
      for(i=0;i<500;i++);//FOR循环
    }
}

void configio(void)  // LCD屏读写、使能和时钟GPIO配置
{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4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4 = 1;  // GPIO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6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6 = 1;  // GPIO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7=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7 = 1;  // GPIO设置为输出
    EDIS;
}

void display(uchar *hz)  //显示函数
{
   while(*hz!='\0')      //While循环
    {
       Write_data(*hz);
       hz++;
       DELAY_US(250);    //延时
    }
}

Uint16 Scan_Button(void) //按键扫描程序
{
   Uint16 i=0, num=0xFFFF, x=0, y=0;  //定义变量

   i = V2&V3&V4;  //如果列读取到有低电平说明有按键按下
   if(i == 0)
   {
     DELAY_US(50);//延时消抖
     i = V2&V3&V4;
     if(i == 0)   //如果列读取到仍然有低电平说明有按键按下
     {
        if(!V2) x= 0x20;         //V2低电平的时候值为0x20
        if(!V3) x= 0x30;         //......
        if(!V4) x= 0x40;         //......
        L_I_V_O();               //行与列输入输出反转
        if(!L2) y= 0x02;         //......
        if(!L3) y= 0x03;         //......
        if(!L4) y= 0x04;         //......
        if(!L1) y= 0x01;         //......
        x |= y;                  //X或上Y
        L_O_V_I();               //行与列输入输出反转
        switch(x){
          case 0x21: num = K1;break;  //得出0x21判断K1按下
          case 0x22: num = K4;break;  //......
          case 0x23: num = SB;break;  //......
          case 0x24: num = K7;break;  //......
          case 0x31: num = K2;break;  //......
          case 0x32: num = K5;break;  //......
          case 0x33: num = K0;break;  //......
          case 0x34: num = K8;break;  //......
          case 0x41: num = K3;break;  //......
          case 0x42: num = K6;break;  //......
          case 0x43: num = AD;break;  //......
          case 0x44: num = K9;break;  //......

          default: num=0xFFFF;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返回值0XFFFF
        }

     }
   }
   return num;  //返回按键值
}

void Configio_Button(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0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1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4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5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6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7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48 = 0;  // GPIO复用为GPIO功能
    EDIS;
    L_O_V_I();               //行与列输入输出反转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int16 start1=0x87;
// 初始化系统控制:
// 设置PLL, WatchDog, 使能外设时钟
// 下面这个函数可以从DSP2833x_SysCtrl.c文件中找到..
    InitSysCtrl();
// Xintf总线配置和初始化
    InitXintf();
    InitXintf16Gpio();
// 清除所有中断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 禁止CPU全局中断
    DINT;
//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并使其指向中断服务子程序(ISR)
// 这些中断服务子程序被放在了DSP280x_DefaultIsr.c源文件中
// 这个函数放在了DSP2833x_PieVect.c源文件里面.
    InitPieCtrl();
// 禁止CPU中断和清除所有CPU中断标志
    IER=0x0000;
    IFR=0x0000;
// 按键GPIO的配置
    Configio_Button();
// LCD屏读写、使能和时钟GPIO配置
    configio();

    RS=0;     //初始化RS电平
    delay(5); //延时
    RW=0;     //初始化RS电平
    delay(5); //延时
    EN=0;     //初始化RS电平
    LCDInit();//LCD初始化
    delay(5); //延时
    Write_order(0x80);//第一行数据指针地址
    delay(5); //延时
    display("您的按键值为:");  //显示固定语句

    while(1)
    {
      u = Scan_Button();//u等于按键扫描程序得出的值
      if( u != 0xFFFF )  //如果有按键按下,执行下面的操作
      {
        switch(u)
        {
          case K0: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0");break;  //K0键按下,LCD显示0
          case K1: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1");break;  //......
          case K2: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2");break;  //......
          case K3: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3");break;  //......
          case K4: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4");break;  //......
          case K5: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5");break;  //......
          case K6: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6");break;  //......
          case K7: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7");break;  //......
          case K8: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8");break;  //......
          case K9: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9");break;  //......
          case AD: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break;  //......
          case SB: Write_order(start1);delay(5);display("-");break;  //......
          default: break;                                            //没有按键按下跳出
        }
      }
    }
}

//
//===========================================================================
// No more.
//===========================================================================

网友A:
矩阵键盘是吧    你先了解一下扫描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是吧    你先了解一下扫描原理

是3*4的矩阵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