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稳定的电机防堵转电路

楼主(2018-09-11):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PTC  或者增加电流检测电路,软件判断堵转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PTC  或者增加电流检测电路,软件判断堵转断电。

PTC貌似太慢了,估计也用不了,因为电流比较小,工作电流70ma左右,异常160多ma左右。用ad么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C:
过流检测,然后触发一个单向可控硅(或NPN+PNP三接管接成相同功能),将驱动信号短路。过流关断我一直如此用了30年。当驱动信号为0,则保护电路截止,不影响下一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流检测,然后触发一个单向可控硅(或NPN+PNP三接管接成相同功能),将驱动信号短路。过流关断我一直如此 ...

能否发个电路图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5b7b6c585FuI9F&id=539170577409&ns=1&abbucket=15#d ...

多谢坛主 就是模块贵了点 所以想直接加在自己的电路上

网友D:
电流取样,放大,比较,触发。

要避开启动大电流,要延时起作用。

网友E:
  横流电路不就是了~~~~

网友F:
我有一个保护电路,已经在使用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PTC,电机有一定的抗过载能力,可以扛到PTC动作之后。更快的方法是用晶体管搭限流电路,且可以将限流门限引出到MCU,再利用MCU控制电源可彻底关机。一般说来,限流电路就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保护电路,已经在使用的

多谢,电路很简洁。我想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