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ex文件问题,求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8-09-11):
别人发我一个项目,我导入原来的hex文件,板子能正常运行。然后我编译了一下,hex就从原来的28kb增加到了76KB,然后板子也不能正常运行了,只有一个功能能够运行。搞了好久实在是找不出什么问题。我用的18F45K80,XC8 2.0编译器,MPLAB X IDE5.05,都是官网下的,求大神指点,急。

网友A:
1.确认C文件是否就是hex文件对应的源码。2.编译器版本和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C文件是否就是hex文件对应的源码。2.编译器版本和设置是否相同

请问原理的工程文件夹里面能看到原来使用的编译器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