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AES加密的程序么?

楼主(2018-09-11):
单片机采用AES-128 CFB模式,对加密文本进行加密,最后,还要运行SHA-1运算。
有做过的朋友么?指定下

网友A:
干嘛用啊?
普通单片机做费劲。。。网上开源算法很多,跑起来效率是个问题。
带AES的单片机价格就上来了。
如果你要求的速度不高,8051也能做,速度问题。
你这个还要当前时间,是要加RTC了。
网上参考代码很多的,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啊?
普通单片机做费劲。。。网上开源算法很多,跑起来效率是个问题。
带AES的单片机价格就上来了。

我用STM32单片机做,只是对密码做一下加密处理,不要求速度的。RTC时钟这个都简单的,主要是AES-CFB算法不懂,网上没找到CFB模式的加密算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单片机做,只是对密码做一下加密处理,不要求速度的。RTC时钟这个都简单的,主要是AES-CFB算法 ...

STM32F7有个型号自带AES加密,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7有个型号自带AES加密,你可以看看

我用stm32f0单片机,F7价格太贵了,没必要用硬件自带的AES哦

网友:
ST有个库,你可以查一下,直接调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