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器的输出阻抗!

楼主(2018-09-11):
对于共射放大器,如下图=

根据厄利效应(厄利2004年1月去世)或者是混合pi模型,其输出阻抗ro与激励阻抗没有关系!

例如对于2N222晶体管,倘若用PSPICE仿真验证,当激励是691mV电压源,或者是33uA恒流源时,在正向有源区,两种情况下的输出阻抗完全相同,大约是13k,与教科书上理论预测一致!78V的厄利电压对应13k!

楼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皆大欢喜的结论,因为理论预测和仿真结果一致了,双方都满意!

实际上这个结果是不对的!

不管是根据更高等的电荷注入理论,还是实验直接测量,都会发现两种情况下的输出阻抗不同,下图是实验测量结果=

楼主:
最近我看有作者写模电书,主要是玩仿真器的,如果仿真器采用的是教科书上器件的初等模型,那么理论预测当然很准了!
如果采用的是复杂的高等模型(结果更符合实际),此时就会发现理论预测很不准了。

网友A(2018-10-20):
引用 楼主:
最近我看有作者写模电书,主要是玩仿真器的,如果仿真器采用的是教科书上器件的初等模型,那么理论预测当 ...

讯号绝大部份经 C4 落地了吧?!

网友A:
两个管子都得不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