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2303无法带负载,电压降成3.6v左右,有原理图PCB实物图

楼主(2018-09-11):
之前用这个芯片,3.3V和5V的都经常用,带大负载从来没出过问题  这次是24V输入,12V输出。负载也不大 不超过200mA

应该可以排除器件损坏,整个都换过两次了,去掉那个D201(实际用的是B340A),后正常工作了两次,然后又不行了
望各位谁用过指条明路,万分感谢呐~~~

3引脚波形也不对

下图是5V输出时3引脚波形

xch
Ven 必须小于6V. 串联一个电阻能行?
xch
输出电压低于5V时需要加一个二极管.否则驱动不足.

网友A:
和以前的产品是一个批次的吗?按照你说的,用过多次了,出错的概率已经很小了。

网友B:
反馈环路不稳定引起。最好问问这个芯片的技术支持,把补偿参数和电压反馈回路参数调整一下。自己可以先把电压前馈电容改小试试。
D201是必须要的,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以前的产品是一个批次的吗?按照你说的,用过多次了,出错的概率已经很小了。 ...

新的老的都试过,现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环路不稳定引起。最好问问这个芯片的技术支持,把补偿参数和电压反馈回路参数调整一下。自己可以先把电 ...

非常感谢
我看也有别人遇到过  不知道啥原因的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57540.htm

我调一下那些电容值试试  郁闷啊……

网友C:
输入电容太小了,还有你的layout感觉不是很好,影响了环路调节。 输出,电感加输出电容不要离那么远。

网友D:
很明显,环路参数有问题,主要原因是输入方波幅度变高,然后输出同样条件的电感电容,脉动幅度变高,原先的环路参数就不适用了,或者说你原来的设计相位余量就不够,只能在特定电压范围使用,产生震荡了,针对24V供电,你还必须调整FB和COMP的补偿参数。或者修改输出电容。根据你原先5V可以稳定工作,只修改L201应增加几倍到某个值系统就可以稳定。

网友E:
看起来,电感的体积,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电感的体积,差太多了。。。。

应该不是电感体积的问题
电感功率是够的   方形的大电感也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环路参数有问题,主要原因是输入方波幅度变高,然后输出同样条件的电感电容,脉动幅度变高,原先的 ...

嗯,我也怀疑是输入那边脉动幅度变高导致的
还是用LM2596的方案吧!这个比较省事
非常感谢

网友F:
D201是关键器件,不能少的。可以先增大输出电容,看SW端的波形是否有变化。增大电感感量也可以试试,关键看SW端波形是不是有优化然后再继续调整。5脚6脚的补偿根据规格书可以微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D201是关键器件,不能少的。可以先增大输出电容,看SW端的波形是否有变化。增大电感感量也可以试试,关键看 ...

单拿出一个以前的板子重新焊接了一块,还是输出不正常,现在输入和输出电容分别是1000uF和470uF,三引脚波形如下图

网友B:
你可以把MP2303的数据手册再仔细看看,看有没有哪里没注意到的。
第9页有建议的环路补偿参数。

网友G:
参数先按规格书 修改
再者 你的布线 不合格

网友H:
电感量过大,频率过高,调小就好了

网友I:
按照手册上,C207为10NF  R202为15K,在C207和r202之间并联一个电容390PF,增加环路稳定性,你可以试试

网友E:
这个IC不能带负载最可能的就是电感的问题。其他的布局不好电容不合适只影响输出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IC不能带负载最可能的就是电感的问题。其他的布局不好电容不合适只影响输出品质 ...

有可能是电感  但是吧  手头里电感没几个值  还没法测试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手册上,C207为10NF  R202为15K,在C207和r202之间并联一个电容390PF,增加环路稳定性,你可以试试 ...

加过这个电容,按手册里推荐值最下面一栏里  加那个电容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数先按规格书 修改
再者 你的布线 不合格

布局基本就是按这个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