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debug连接cc2541芯片

楼主(2018-09-11):
     本人首次使用cc2541和iar开发, 使用例程编译后,想下载程序跑一下。 使用IAR下载的时候 ,提示“Fatal error: Failed to identify device. Check connections and/or reset hardware” !     使用SmartRF连接的时候,可以识别到ccdebug,但是识别不到芯片

上图

求各位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换一块板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
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_low_energy/f/538/t/253160[em: ...

我看了这帖子,感觉只说到了 能在smartRF中看到CCdebug,没有说在smartRF中看到芯片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帖子,感觉只说到了 能在smartRF中看到CCdebug,没有说在smartRF中看到芯片类型 ...
If the device appears then do the next step.  Otherwise I would say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hardware.

楼主(2019-01-11):
忘记回复了,你的建议很给力,我依据你的建议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