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感知电流(<1A)用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8-09-11):
用途:想在电路上USB接口的GND上串一个电子元件,当有USB设备插入时,GND便有电流,以此知晓有设备插入……我使用过红外对管,的确可以使其发红外信号,但红外对管对电流有抑制作用,影响USB设备正常工作……

想找一个类似的元器件,能感知电流存在、敢不影响USB设备工作(没有电流抑制作用)。
谢谢。

网友A:
“红外对管对电流有抑制作用”,不知所云。检测USB口有没有设备插入有很多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管对电流有抑制作用”,不知所云。检测USB口有没有设备插入有很多种方法。 ...

谢谢。
在GND上串上红外对管后,电流偏小无法驱动USB设备。师傅告诉我说是“发光管抑制电流”,意思是发光管最大电流X,远小于驱动USB设备所需的电流。就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我是想实现 检测  USB设备拔出。(使用过程中,USB设备无法通过主机来检测。)只能通过电路来检测是否有设备在USB插口里……有USB设备时,GND侧肯定会有电流,我是这么想的。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么?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B:
+5V输出线绕几圈,加不加铁心看情况,贴在霍尔开关上就可以检测电流(有方向,另外需要注意外界磁场干扰)。
不要在 0V 地线上串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个好习惯。
比如 G230 灵敏的可以识别 20 ~ 30 高斯的磁场。  好象 1安培/米 是 1000高斯 吧。 也许我记混了,你自己去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输出线绕几圈,加不加铁心看情况,贴在霍尔开关上就可以检测电流(有方向,另外需要注意外界磁场干扰) ...

谢谢。
这个方法,我想过,怕磁场干扰,没敢用。电脑主机,有时在机房,磁场强。受干扰。

只好用了在GND上串个东西的下策。

网友A:
那还是检测电流比较合适,在+5v上串联一个0.1欧电阻,使用INA199放大器或轨到轨运放差分放大,把0.1欧上的电压信号放大,送到mCU处理或用比较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检测电流比较合适,在+5v上串联一个0.1欧电阻,使用INA199放大器或轨到轨运放差分放大,把0.1欧上的 ...

我目前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串个1A的电阻,将它的电压信号放大……但感觉不稳定……期间我就遇到一个USB设备,插上去之后,这个电阻两测不出电压…这才来求助,有没有可用电流检测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串个1A的电阻,将它的电压信号放大……但感觉不稳定……期间我就遇到一个USB设 ...

估计是外面电路耗电太低未检测出来吧,可以提高放大倍数。
加入外面电路耗电0.1mA,电流采样电阻1欧,放大200倍(要加一个直流偏置,可以解决运放正失调的问题)。
MCU启动时记录AD的转换值(电流零点),0.1mA转换后输出电压20mV,MCU是能够识别了。

网友C:
赞同楼主们的想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