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5系列无额外FLASH可否支持长文件名?

楼主(2018-09-11):
STM32F105RB,无额外的FLASH,可否开启FATFS长文件名支持?
(我按网上搜的方法配置、编译,报错:无足够的存储空间……)

网友A:
当然可以……
优化一下你的程序体积就能塞下去了。文件系统一般就几十KB

网友B:
现在常见的 FATFS 都能支持长文件,你可以打开试试的嘛

网友C:
长文件名额外增加的容量不是很多的,一个51都可以,何况ARM。

网友D:
无外FLASH,楼主是说用片上的FLASH存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外FLASH,楼主是说用片上的FLASH存文件

对,用STM32自身的存储空间。编译的时候提示空间不足。

网友E(2018-10-21):
长文件名不需要占用flash吧,是占用ram,好像是有三种分配方式吧,是支持中文字符的时候有个unicode码表100多kb,单片机放不下,一般放片外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