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的副边,可以作为单纯的可调电阻来应用吗?

楼主(2018-09-12):
讨论一下:
光耦的副边,可以作为单纯的可调电阻来应用吗?比如说,在一个没有明显上拉的地方(即副边没有明显的VCC),我用光耦的副边接入,使其截止或饱和,来做到控制端的近乎接地或断开。或者在一个需要电阻可调的场合,我用光耦的副边来与其并联(假设光耦处于线性区),来改变综合的阻值,不知可否?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一般线性光耦输出是三极管的CE极,其特性受CE极间电压影响非常大。你可以去理解一下饱和压降这个词汇。所以,在CE间没有合适的电压时候,其工作状态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一般线性光耦输出是三极管的CE极,其特性受CE极间电压影响非常大。你可以去理解一下饱和压降这个词 ...

谢谢。
那么假如我输出侧C极完全开路,原边侧的发光二极管电流足够,那么此时C和E之间的电阻是什么情况?没改变?还是接近于0?

网友B:
光耦常用的,C级加上拉电阻接到电源,E级接GND。作为检测开关信号比较合适。